[STM32F1] 跳不到主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7-08-19):
我用STLINK调试程序,下载完后运行,
光标停在这个地方。

请问高手,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这是 Keil 么
在工程设置里的调试标签下, 设置运行到 main

网友B:
SystemInit()不返回
一般的,是里面的某个等待无法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 Keil 么
在工程设置里的调试标签下, 设置运行到 main

已经设了,可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SystemInit()不返回
一般的,是里面的某个等待无法满足

谢谢!那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B:
你可以看看程序到底停在哪里,再检查为什么等待条件会无法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看程序到底停在哪里,再检查为什么等待条件会无法满足

好吧,我看看

网友C:
那看程序一直停在哪里或者哪句,跳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看程序一直停在哪里或者哪句,跳不出来

SystemInit()那个函数出来了,停在这句。

楼主:
我在工程里,把startup_stm32f10x_md.s去掉了,可是运行还是跳到这个文件里

楼主:
找到问题了。禁止所有断点就OK了

网友D:
断点忘关了?

网友E:
看看程序到底停在哪里,设置下断点,这种问题挺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