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169的GPIO中断

楼主(2017-08-19):
用6638的P1.1引脚接上169的p1.0引脚,在6638里给p1.1一个方波,接上169的p1.0脚后,p1.0脚接收到这个方波的下降沿,从而触发p1.0引脚的中断,然后169进入GPIO中断程序,这样做可不可以啊,各位大神,求给的思路啊,6638和169的代码框架能点启发吗

网友A:
可以的,在连接线上上拉一个电阻,默认总线电平为高电平,6638里给p1.1一个方波,当产生低电平时,总线电平被拉低,p1.0脚会产生下降沿中断。6638和169的代码框架采用大循环结构,但是需要分层,把底层和应用层分开,低功耗设置细节要注意

网友B:
底层和应用层分开是什么

网友C:
大循环框架是指6638发送的一个方波在一个死循环里,168接收下降沿也在一个死循环里吗?

网友D:
指的是程序的框架,不是某一个功能

网友E:
这个注意中断上下沿的设计的

网友F:
的看下这个实际的应用做何的

网友G:
6638是什么芯片?

网友H:
P1.0口做外部中断的设置

网友I:
可以设置为中断信号。

网友J:
需要搭建什么框架?

网友K:
这个直接连接IO就行。

网友L:
配置好代码就能实现。

网友M:
P1DIR&=~BIT0;                                                                 //设置为输入方向
     P1SEL&=~BIT0;                                                                //设置为普通I/O口功能
     P1IES|=BIT0;                                                                     //选择下降沿触发
     P1IE|=BIT0;                                                                       //打开中断允许
     P1IFG=0;                                                                          //P1IES的切换可能使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在连接线上上拉一个电阻,默认总线电平为高电平,6638里给p1.1一个方波,当产生低电平时,总线电平 ...

底层和应用层?

网友O:
引用 网友C:
大循环框架是指6638发送的一个方波在一个死循环里,168接收下降沿也在一个死循环里吗? ...

怎么会产生死循环呢?

网友G:
中断引脚选择是对的。

网友H:
P1IES|=BIT0;                                                                     //选择下降沿触发
     P1IE|=BIT0;                                                                       //打开中断允许
     P1IFG=0;                                                                          //P1IES的切换可能使

网友I:
电平电压是否一致?

网友J:
直接连接IO,触发中断。

网友K:
设置为下降沿触发,就能实现你的功能。

网友L:
楼主需要的是代码吗?

网友M:
这个6638什么芯片?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在连接线上上拉一个电阻,默认总线电平为高电平,6638里给p1.1一个方波,当产生低电平时,总线电平 ...

没有看明白底层和应用层要设计成什么

网友O:
引用 网友C:
大循环框架是指6638发送的一个方波在一个死循环里,168接收下降沿也在一个死循环里吗? ...

中断信号直接触发中断源就行,不要使用while。

网友P:
这个要先看中断驱动层的设置的

网友Q:
这个配置好相关的IO寄存器的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