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4的板子需要再买miniprog3吗

楼主(2017-08-19):
刚才看到有人说PSOC3的板子需要miniprog3才能调试,那PSOC4的呢?还要再买一个吗?

网友A:
大声告诉你,不需要!
这块板子上有调试功能!

网友B:
4系是arm核心的,虽然资料没详细说怎么调试,但是估计会像5系那样支持SWD接口的

网友C:
对,那样就可以用jlink,stlink之类的仿真器了。

网友D:
板子上本身有编程和调试功能,但也预留了调试接口,可以用miniprog3编程调试

网友E:
PSOC系列的板子都可以用miniprog3来调试,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miniprog3就够了……

网友F:
3/4/5都可以用miniprog3来调试,1还是要用cy3215的

楼主:
原来如此

网友G:
Miniprog3 的作用有两个,一个是SWD下载/调试器,另一个是I2C Master。042的板子上自带了一个PSoC 5LP的芯片,该芯片实现了SWD下载/调试的功能,所以如果只是需要这个功能,是不需要Miniprog3的。但是做CapSense,用到了Tuner,那个要用I2C Master功能,是需要Miniprog3的。

网友H:
不需要额外M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