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 adc12 可以转换负电压吗

楼主(2017-08-19):
430 adc12 可以转换负电压吗

网友A:
可以 方法可在论坛里找

网友B:
进入AD前面的电压应该是正的,负电压可以加个直流电压抬高到0V以上

网友C:
注意不要超过AD的采用范围

网友D:
一般可以加个直流偏置,太高电位,并缩放电平,应该可以进行转化了

网友E:
可以抬升电压,使用电容

网友F:
不能够直接测吧,测负电压可以将整个电压抬升啊

网友G:
能够转换不过需要其他电路。

网友H:
使用电容将负电压转换为正电压。

网友I:
不能转换负电压

网友J:
现在的ADC芯片都能实现,而且精度比较高。

网友K:
可以把负电压转换正电压。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可以 方法可在论坛里找

哪里有转换的方法?

网友M:
引用 网友D:
一般可以加个直流偏置,太高电位,并缩放电平,应该可以进行转化了

这样就没有转换精度了。

网友N:
没有转换用过负电压。

网友G:
最简单的就是通过一个电容进行转换。

网友H:
如果要采集信号精度,可能不能使用这个方法。

网友I:
可以使用外部的ADC转换试试。

网友J:
msp430的adc没有负电压参考。

网友K:
电压信号的负电压有问题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可以 方法可在论坛里找

负电压不是需要负电源参考吗?

网友N:
推荐外部的ADC芯片试试看。

网友M:
引用 网友D:
一般可以加个直流偏置,太高电位,并缩放电平,应该可以进行转化了

转换之后的 电压不能作为信号参考,需要自己转换吧。

网友O:
使用电容将负电压转换为正电压。

没明白,怎么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