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你们是如何测试串口误码率的

楼主(2017-08-19):
(无正文)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军用设备上一直用RS422

USB   以太网  can   压根不可能使用
为什么

网友A:
因为简单就可靠

楼主:
晕,不是吧

网友B:
串口误码率往往是测试通信系统在复杂外部环境下,传输错误的概率。

网友C:
可以是一主机发数据,一从机会发接收到的数据,主机检查接收的回应并统计错误率

网友D:
我想也可以用一双串口主机,一串口发,一串口接收,检查收到的数据的错误率。

网友E:
422 的抗扰能力由于其他几种。USB 和 CAN 有 CRC 检错能力,在误码率不大的条件下,也能保证数据正确收发。

网友F:
串口的误码率是跟串口波特率的设置密切相关的。

网友A:
请问关于串口误码率测试,你们找到测试方法了???

网友G:
这个需要大量的数据来测试的

网友H:
这个不就是看发跟收的数据差距有多大的么?

网友I:
0~FF循环发,发几个小时,
接收端统计总数和错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