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键盘接口芯片

楼主(2017-08-19):
矩阵键盘需要用组合键时,感觉非常麻烦。我在51的书上看到有专用的IC,但是课本中的芯片型号太老了,不知道现在都有哪些好用的。
最好便宜点,封装小点,但不要BGA的和直插的

网友A:
最便宜方便的办法就是用一片简易MCU,IO数满足你的要求即可。专用芯片都是比较老旧的,比如HD7279、ZLG7290等,因为从成本上实在不如用MCU,更何况很多情况下系统资源本来就够用,连外扩MCU都没必要。缺乏市场需求的芯片,当然不会有人持续大量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便宜方便的办法就是用一片简易MCU,IO数满足你的要求即可。专用芯片都是比较老旧的,比如HD7279、ZLG7290 ...

请问能再说的详细些吗?去用一款新的MCU是不是要花些时间来熟悉它的最小系统?开发环境?程序下载方法?
另外,如果真的要用这个方案,该去哪查呢?或者该搜什么关键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能再说的详细些吗?去用一款新的MCU是不是要花些时间来熟悉它的最小系统?开发环境?程序下载方法?
...

你熟悉什么就用什么,真掌握了一种MCU,那么所有MCU的同类用法都应该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熟悉什么就用什么,真掌握了一种MCU,那么所有MCU的同类用法都应该会。 ...

用51可以吗?但是封装太大啦

网友B:
8051有很多2*2的可以么? 比如silabs的。
ZLG7219等各个厂家的7219用起来还不如自己用MCU做个。

网友C:
支持自己用mcu做一个,就是软件考虑还是比较繁琐的。我以前做过笔记本的键盘驱动用STM32做的,最后考虑成本换成了STC的,8行16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自己用mcu做一个,就是软件考虑还是比较繁琐的。我以前做过笔记本的键盘驱动用STM32做的,最后考虑成本 ...

感谢分享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51可以吗?但是封装太大啦

51也有小封装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51可以吗?但是封装太大啦

当然可以,随便你用什么,只要资源满足应用的需求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