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电路分享+STM32双核24V输出显示电路

楼主(2017-08-19):
  一、主要BOM如下:
      主芯片:STM32F103RET6
      整流桥:DB207S
      电源芯片:AMS1117-3.3V,CJ79L05
      电流互感器:ZMCT103C 5A/5mA
      光耦:PC817X3NIP0F-A(档)、HCNR201-500E、TLP785-GB
      运放:LM224ADR
      LED驱动芯片:TM1640
      数码管:2381AS
      三极管:2SD669AG-C-AB3-R、2SB649AG-C-AB3-R、MMBT5551LT1G
      继电器:G6K-2F-Y      通讯芯片:ADM2587EBRWZ-REEL7

二、芯片型号         芯片型号:STM32F103RET6
     链接如下: http://www.stmcu.com.cn/Product/ ... f1/pn/STM32F103RET6
     产品特性:

楼主:
三、电路图解析:

1)电源电路
功能:输出3.3V,-5V,40V电源,为后续电路供电,利用光耦检测电源是否损坏。

2)输入电源检测电路
功能:电流互感器检测输入380V交流电电流,并使用精密半波整流电路整流,送入主芯片ADC。

3)输出采集电路

功能:采集输出电压,因为输出电压与主芯片3.3V电源不共地,故采用线性光耦电路。

4)数码管显示电路
功能:显示输入三相电流、输出电压、报警信息,因为双核使用继电器切换电源。保证显示良好。

5)输出驱动电路

功能:PWM波控制输出,后经倍压电路整流,输出24V直流。负载为1700Ω继电器。支持切换功能。

6)Modbus通讯电路

功能:进行信息传递,与触摸屏通讯。

7)主芯片电路

功能:采集输入信号,驱动输出,并进行显示与通讯。

网友A:
有成品给看看吗

网友A:
用的是变压器?

网友B:
一个板上用了2个64脚的MCU,好奢侈的感觉

网友B:
这是真双核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板上用了2个64脚的MCU,好奢侈的感觉

卖的贵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真双核哦。。。

嘿嘿,第一次玩,效果还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嘿嘿,第一次玩,效果还不错

对头,只要客户可以受得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