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焊接导致的?

楼主(2017-08-19):
(无正文)

网友A:
或者说还有什么寄存器要再配置下?

网友B:
用的MCU是?

楼主:
MSP430F149和MSP430F5438A。

网友C:
串口中有个寄存器是可以设置的,即将你发送的接收回来。

楼主:
你理解错了。我的问题是在正常情况下,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D:
你确定一下那个寄存器的设置吧

网友E:
说明焊接的时候接受和发送短路 。

网友F:
这个串口寄存器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G:
接受部分的信号不稳定吗?

网友H:
这个需要检查引脚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I:
电压信号问题吗

网友J:
通信的另一端是什么?处理器吗?

网友K:
信号电压有问题的

网友L:
短路了,检查硬件吧。

网友M:
这个跟程序没有关系。

网友E:
测量TX和RX引脚是否连接

网友F:
应该是焊接的时候存在问题。

网友G:
485的电路设计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