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 CAN信号和5V CAN信号通信

楼主(2017-08-19):
最近在测试一个系统的时候经常报CAN收发故障。
工作温度50℃-60℃;
速率1Mbps;
一个DSP的CAN和另一个DSP的CAN进行通信,每个DSP均有收发隔离,
只是其中一个是3.3V的,另一个是5V的;
两个所用的收发器不一样,3.3V的收发器是用的CTM1051AM,5V的收发器用的是ADM3053。

对比两个收发器,其延时和高低电平判为略有不同。

不知道是因为速率达到了极限,还是两个收发器不兼容,或者温度影响的;或者多种情况综合造成了这个故障。

网友A:
CAN靠差分信号传输,跟电源电压无关。

网友B:
在总线速度比较高时,要注意电路设计以及总线电缆和接插件的合理选择,问题大多就出在这两个方面。

网友C:
应该不是温度的问题。其延时和高低电平判为略有不同

网友D:
你指的应该是tx和rx端吧。差分端应该可以兼容。可以试一下,降低速度。到一二百k。看问题是否还存在。如果不兼容,低速也应该有问题

网友E:
隔离电路对时序可能会造成影响。去掉看看是否有改善。

网友F:
这个需要电平转换的,我们就用到ti的电平转换芯片的。直接不能连,电平不兼容

网友G:
CAN通信是差分信号传输的

网友H:
应该先降低速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