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JLINK的问题

楼主(2017-08-19):
STLINK不好用,我就用JLINK,接出4条线,VCC,GND,SWDIO,SWCLK。
可是出错,是不是JLINK坏啦?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

网友A:
没有JLINK连上

楼主:
谢谢!可是我连上啦。正常情况下,应该可以这样用的吧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ST-LINK不好用怎么不好用,我用的挺好的。

网友B:
反而经常看一堆人用J-LINK这种非原装的东西难道比原装的还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ST-LINK不好用怎么不好用,我用的挺好的。

我仿真STM32,经常连接不上。今天一下午都没连上。
提示internal command error。

网友C:
怎么不能识别设备?

网友D:
没有看到jlink的设备呢

网友E:
这个不是stlink才能四根线吗

网友F:
以前用过的stlink还可以的。

网友G:
识别都识别不出来,应该是硬件问题。

网友H:
JLINK有信号输出吗?

网友I:
重新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J:
这个是什么操作系统?不能兼容运行?

网友K:
不是下载的时候可以使用这个四根线,Jlink不能单独使用。

网友C:
驱动没有安装成功吗?

网友D:
使用的jlinkv8吗?

网友E:
没有试过jlink也能四根线的。

网友F:
st的评估板自带的stlink就能下载程序。

网友G:
换个其他的j-link设备试试看。

网友H:
这个是硬件识别不出来吧。

网友I:
jlink不能升级固件的。

网友J:
可能是JLINK坏掉了,有问题。

网友K:
还是使用ST-LINK吧,简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不能识别设备?

就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是stlink才能四根线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JLINK有信号输出吗?

示波器也不好使,探头坏啦。工具很不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什么操作系统?不能兼容运行?

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没有安装成功吗?

安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的jlinkv8吗?

是的

楼主:
经验证,JLINK确实坏啦。我用JLINK连接开发板,也是那样

网友L:
第一个图就证明JLINK坏了。。。

网友M:
你打开设备管理器看看,肯定没有安装好了驱动的jlink,你没有插上也算。
jlink不同的版本不是这个提示。

网友N:
jlink固件掉了吧

网友O:
这样应该连上,检查下管脚接得对否,再有电源加上了么?不行重启一下

网友P:
你这是 SWD 正常来说 不用VCC 也能使用 出现这个情况最好还是查查电路 会不会引出来的 JTAG接口电路的问题

网友Q:
jlink不是4根线,还是把其他的线全部接好再试试吧

这个与其他线没关系,就是jlink和电脑连接不正常。这四根线就可以连板子调试和下载程序了

网友:
JLINK下载器的上面有灯是否正常显示.还有就是驱动安装了没有,要一步一步查

网友R:
选择SWD接口

网友S:
怎么感觉没装驱动呢,或者重装一下驱动吧

网友T:
就算连不上目标板,左侧也应该有JLINK的信息

网友U:
引用 楼主:
经验证,JLINK确实坏啦。我用JLINK连接开发板,也是那样

固件掉了,重新刷进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U:
固件掉了,重新刷进去就行了

谢谢!请问怎么重新刷固件?怎么操作?

网友V:
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采取一下几种方式解决:
1、重装Jlink的驱动,使用最新版的Jlink PC端驱动;
2、重刷Jlink固件,一定要刷最新的**版固件,很多固件刷了之后会被MDK5.16之后的版本识别为盗版。。。虽然它本身就是盗版
3、检查JTAG转接成SWD的线路连接情况;
4、重新找一个好的Jlink,看单片机是否被锁片。。。。

网友U: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怎么重新刷固件?怎么操作?

附件传不上来,去这里下载 pan.baidu.com/s/1o84w0X0 或者加QQ: 2881527722用黑色版本那个,我自己就是用这个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U:
附件传不上来,去这里下载 pan.baidu.com/s/1o84w0X0 或者加QQ: 2881527722用黑色版本那个,我自己就是用 ...

谢谢

网友W:
好像需要接下复位

网友X:
经常连不上就不要用了,该考虑换换方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