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脚输出电压

楼主(2017-08-19):
由于项目的需要,我需使用5V供电外设,所以我想问如果假如PSoC4的工作选择5V,那么它的管脚输出电压也是5V吗?

网友A:
是的,我用的就是5V,PSoC4的工作电压:1.71-5.5V

网友B:
这个和管脚的拉/灌电流有关,如果负载过重,可能会低于 5V。

楼主:
这个有官方说明吗?如果有的话麻烦给个链接

楼主:
在工作电压是5V时,GPIO管脚输出电压是几伏吗?

网友C:
是数字输出,还是模拟输出?

网友D:
你要求一定要gpio output = 5v, if Vdd = 5v?

楼主:
我只要求GPIO output=5V即可,不知道需要怎样的条件才能满足这样的结果

网友E:
5V,
你可以加一个上拉电阻

楼主:
好的,我明天去试试

网友F:
如果VDD是5V,看你的GPIO的驱动模式和负载来决定输出电压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G:
基本的东西,楼主需要熟记IO结构啊,
设置推挽输出,高则是VDDIO,低则是GND;
设置上拉输出,高时电压会跟PIN脚接的负载不同而不同,等于VDDIO串了个50K电阻到PIN脚,低则是GND;
设置下拉输出,高则是VDDIO,低时等于PIN脚接了个50K电阻到GND,低时电压也会跟PIN脚负载有关;
开漏分两种,一种只能拉高(VDDIO),输出0时PIN脚形同悬空;另一种只能拉低至GND,输出高时PIN脚形同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