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寄存器地址与结构体是怎么关联的

楼主(2017-08-19):
大神们!求解答,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三天
    比如说GPIOA->CRL,是如何就知道CRL的具体地址了,这里具体只是定义了GPIOA的基地址,GPIO_TypeDef结构体中的寄存器成员是如何和实际寄存器相关联的

网友A:
这个是C语音的概念吧,没深究过

网友B:
基地址加偏移,看应用手册里面CRL的地址是不是这样构成的

网友:
这要研究头文件怎么写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地址加偏移,看应用手册里面CRL的地址是不是这样构成的

我看了库以及相关头文件的定义并没有看到加偏移量的地方

网友B:
typedef struct
{
  __IO uint32_t CRL;
  __IO uint32_t CRH;
  __IO uint32_t IDR;
  __IO uint32_t ODR;
  __IO uint32_t BSRR;
  __IO uint32_t BRR;
  __IO uint32_t LCKR;
} GPIO_TypeDef;

看结构定义CRL偏移量是0,寄存器定义的是uint32_t型,32位,下一个CRH偏移量是0x04。C语言要加强练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ypedef struct
{
  __IO uint32_t CRL;

谢谢大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ypedef struct
{
  __IO uint32_t CRL;

大神说的是,一定的加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