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方波转正弦波

楼主(2017-08-19):
单片机输出1KHz方波,如何转成1KHz的正弦波

网友A:
要求不高就直接滤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就直接滤波吧

带通滤波吗

网友A:
是吧,效果应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吧,效果应该还可以

需要几阶

网友A:
看你要求,TI有个在线帮你算滤波器参数的

方波不含偶次谐波,那么最少要保证过滤掉3kHz及以上

楼主:
低通还是带通

网友B:
如果是单电源供电,使用低通滤波器。
这样可以保留直流成分。
低通的截止频率不小于 1 KHz。
阻带频率不大于 3 KHz。

如果是双电源,使用带通滤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单电源供电,使用低通滤波器。
这样可以保留直流成分。
低通的截止频率不小于 1 KHz。

我是正负5V供电,为什么双电源要带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正负5V供电,为什么双电源要带通

因为要滤掉频率为零的直流分量。

网友C:
在矿石收音机论坛回复过你,先重复一下。
        除了滤波也可尝试这个电路:方波变成三角波,三角波再整形成正弦波,黑田彻的《晶体管电路设计与制作》中有详细讲解,也可采用相似芯片如ICL8038

由于是单片机,可以另外产生3KHz和5KHz进行叠加,都是反向。主要是7次,幅度已较小且频率较高好滤波。不知道怎么我按的t却变成i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矿石收音机论坛回复过你,先重复一下。
        除了滤波也可尝试这个电路:方波变成三角波,三角波再整形成正弦 ...

我以前仿真也是觉得矩形波--三角形波--正弦波这样转换比较好,也发过帖,没想到鬼子早就这样干。重复了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