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信号采集问题

楼主:
大侠们,
  见附件,一个气压传感器信号的采集电路。通过三个OP构成仪表差分放大电路,最终通过R137送到MCU的AD输入端。注:系统采用24V供电,然后变换成几种电压使用。
系统为双面板,采用统一覆地。测试中工作电流70毫安,没有带任何外部负载。
运放采用12V/-5V供电。ADP1191B为传感器,采用OP5构成的恒流源供电。

A,采用开关电源供电--即市面上的小体积可调电源,不过内部原理是开关的。出现如下问题:
1,当R137采用2.2K时,R137一端电压为0.533V,另一端电压接近0V(实际测量约10多毫伏)。
2,当R137为22欧姆时,R137一端电压为0.533V,另一端电压为0.529V。
用示波器测量MCU的AD输入端,即MCU-AD-B,没有发现明显纹波。
由以上两组测量数据发现,MCU的AD输入端貌似能吸入一定的电流,即感觉由一个下拉电阻,且非常小。但,MCU处在这种情况下输入阻抗也不至于这么小。

B,如果用公司好的电源供电--3K多的可编程电源。那以上问题就不存在了。R137两端电压完全一致,均为0.533V。

以上测试中模拟输出部分均为0.533V,十分稳定。为毛MCU为吸入一个电流呢?真是纳闷了
示波器调成交流档,测试纹波,也还好,基本正常。

问题:想来想去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产生的。。。。。。请大神指点迷津了!

网友A(2017-08-19):
我觉得问题出在MCU身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问题出在MCU身上。

多谢!
实际MCU正常工作,其他指令正常执行。。。。

网友B:
电源变化带来结果变化,但70mA也不大,会不会是开机或什么时候电流变化较大,导致MCU某些功能受到影响?换个高点输出功率的电源试试?

网友C:
R110电阻引入正反馈是为啥?

楼主(点评):
恒流源电路。

网友D:
感觉单片机AD引脚设置成输出了

楼主(点评):
确实为输出,能实际测量到AD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变化带来结果变化,但70mA也不大,会不会是开机或什么时候电流变化较大,导致MCU某些功能受到影响?换 ...

两个电源的功率都是很大的,限流3A左右。

网友D:
我在7楼的意思是说,做AD转换的话,AD引脚应该只配置成AD功能,你的程序可能把引脚配置成输出功能了,而且一直拉低为低电平

楼主(点评):
同事写的程序,能测试到具体的额值,设置应该没问题。

网友D:
另外 也可能是电源干扰太大,产生调制;
看你电路,好像还有负电源,那么有没有可能存在有负电压输出到AD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 也可能是电源干扰太大,产生调制;
看你电路,好像还有负电源,那么有没有可能存在有负电压输出到AD引 ...

AD输入值是0.5V左右,为正电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AD输入值是0.5V左右,为正电压。

示波器看的,还是万用表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看的,还是万用表量的?

都有看。稳定的直流。

网友E:
先把R137左侧电路断开,人为加电压试试。先确保后面CPU部分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