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69怎么测试电源端电压

楼主(2017-08-19):
请问,MSP430f169怎么测试电源端电压?比如怎么实现测试电池电压(DVCC)?谢谢!

网友A:
直接测芯片上VCC/VDD的电压,引脚虽小,但还是可以测的嘛,也可以测引出来的排针上的引脚,但是会有一定误差

网友B:
如果是用外部设备测量,测试表笔,点住引脚,就测出来。要是让单片机测,就弄个分压电路。adc采集。

网友C:
应该不是问用万用表咋测吧。。。。板子要是自测的话就开AD喽,DVCC直接和一个通道相连接的

网友D:
测量电压是否aDC。

网友E:
直接利用单片机的AD来测电压

网友F:
送入单片机的话,参考电压(从电源接过来的VCC)也会随着减小

网友G:
单片机自带AD采集测电压

网友H:
外部的ADC精度高

网友I:
参考源不是很稳定

网友J:
用单片机测量供电电池的电压

网友:
加个AD芯片 用电阻分压,取电源电压到AD允许的输入范围内

网友K:
这个真没有做够,电压降信号不稳定。

网友D:
使用稳定的参考电源。

网友E:
这电压送入单片机的AD进行转换

网友F:
最好使用稳定的外部电源作为参考。

网友G:
自带AD直接测直流电压

网友H:
单片机的ADC精度不是很高。

网友J:
用内部参电压,

网友:
用单片机可以直接测量电源电压

网友K:
最好能够通过外部的采样进行设计。

网友I:
测试的话,最好使用高电压电平。

网友L:
利用单片机自身的ad进行采集就可以的。

网友M:
保证看门狗复位时不会引起系统异常。

网友N:
这个利用单片机的ad模块的就可以实现端电压的测量

网友O:
可以将电源端电压采用分压电阻的分到AD允许的采集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