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出现接收数据错误

楼主(2017-08-19):
CC2530官方软件例程light_switch中没有用到DMA来配置无线电,这两天尝试用DMA来配置接收,可以总是出现接收数据错误

网友A:
错误是什么类型的,接收速率和空间够不

楼主:
不是速率和空间的问题,是直接用DMA取出来的数据是错误的!

网友B:
那就不知到了。。。帮顶吧

网友C:
DMA的设置有问题的

网友D:
看来还是DMA的参数配置有问题的。

网友E:
DMA的寄存器的设置参照已有的例程,多注意下细节的。

网友F:
手动触发DMA传送?

网友G:
z-stack中DMA主要用于串口、FLASH控制器以及RADIO

网友H:
数据错误是什么形式的?

网友I:
用DMA哪个通道实现

网友J:
CC2530DMA的配置程序

网友K:
例程配置的方式是正确的吗

网友:
接收的数据错误,不是配置的问题。

网友L:
数据传输的协议不同吧。

网友M:
楼主这个数据错误是怎么个错误方式?

网友N:
DMA配置怎么配置的?

网友F:
确保DMA请求和CPU存储器访问之间按照优先级协调、合理地进行

网友G:
看cc2530的datasheet。

网友H:
提供一下错误的代码或者数据

网友I:
地址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J:
使用CC2530发现很难实现多路

网友K:
可能寄存器地址存在问题。

网友:
这个无线模块是怎么协议?

网友M:
把正确数据和错误的数据对比一下。

网友N:
是数据格式不正确吗?

网友L:
DMA配置需要配置地址。

网友O(2017-09-18):
DMA的寄存器的设置可以参照例程

网友:
DMA配置的正确吗?

网友:
light_switch是什么代码?

网友P:
是不是没有配置对DMA数据

网友P:
看一下你的DMA数据读取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