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所得的模型图形符号的引脚与datasheet里面的图形引脚不一致

楼主(2017-08-19):
我在TI官网上下载了UCC28070的pspice仿真模型,然后用saber转换成saber模型,所得的模型图形符号的引脚与datasheet里面的图形引脚不一致

网友A:
不知道该芯片外围电路如何连接了?

楼主:
是啊,template ucc28070__avg_ns vref pklimit imo f_khz rt ss rsynth csa csb \
vao vcc vinac vsense dmax iripa iripb caoa caob gda gdb
这个程序便显示了其20个引脚。

网友B:
直接找FAE   问问他们是什么原因  他们应该可以给你答案  呵呵

网友C:
en ,一般如果用TI的片子   他们的FAE都会有方案给你的     应该问题不大的

楼主:
好的,我问问哈

网友D:
这个还没注意到的,我下去看看这方面的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