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核DSP TMS320C6678引导问题

楼主(2017-08-19):
最近在做多核程序引导,在自己做的板子是实现,现在单核能实现,多个核之间不带IPC通信可以,但是带IPC就不行,大家有做过多核引导,或者在这方面有什么建议呢?

网友A:
\mcsdk_2_00_00_xx\tool目录下有对应的资料。

网友B:
Core0加载其他Core1-Core7的过程:
(1)上电后Core0完成程序加载,跳转到入口地址执行程序。
(2)在Core0的主程序中,Core0从NOR FLASH中读取Core1的代码,并按段加载到Core1的L2 SRAM,然后将Core1程序的入口地址写到Core1的BOOT_MAGIC_ADDRESS,即L2 SRAM的最后四个字节地址: 0x1187FFFC,最后想Core1发送IPC中断,即写寄存器IPGR1=0x1,其他核的加载过程跟这个一致。

网友C:
确实没玩过啊

网友D:
8个dsp 内核,每个可以运行到1G,楼主做啥应用?使用其中一个不够用吗?

网友D:
单核c6000都是多指令并行操作的,看来cc6678core0核是领头羊

网友D:
楼主,你的jtag工具应该发现8个内核了吧,你们确实有钱啊!

网友D:
这款芯片是德州仪器dsp的顶级产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ore0加载其他Core1-Core7的过程:
(1)上电后Core0完成程序加载,跳转到入口地址执行程序。
(2)在Core0 ...

资源分配和协同重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款芯片是德州仪器dsp的顶级产品了!

6678用的却是不少    在军工行业

网友D:
八个大脑,八个雷达检测!并行的,效率非常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