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模数转换接地原则讨论

楼主(2017-08-19):
模数转换器的数模地分开,如果模拟数字地过长,会有一个比较高的接地阻抗

楼主:
经过改进后的接地电路,使系统的转换精度达到了0.2LSB。

网友A:
模数地分开是做信号的基本的吧

网友B:
能把具体电路贴出来吗

网友C:
如果模拟数字地过长,会有一个比较高的接地阻抗

这个怎么解释呢?  不太明白 求大神解释!

网友D:
模拟数字地过长 相对哪里呢?

网友E:
楼主资料不够详细啊!!

网友F:
数模信号的地需要隔离开的,这样干扰会小一些的

网友G:
楼主,这里的模拟数字地过长?是什么含义,最近遇到一个AD转换漂移的现象,还没找到原因,希望楼主能给小白详解。

网友G:
我在用2407A的AD时,VCCA、VSSA和VDD、VSS之间分别通过电感相连。这样可以么?

网友H:
模拟数字地分开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的,对做信号的调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I:
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分开是必须的  这样可以避免信号的串扰  这个问题需要注意  呵呵   很多电子工程师没有这种思想   需要加强一下

网友J:
都输数字地跟模拟地分开的,但是在设计的时候能注意到的还是不多的啊

网友K:
模拟数字地过长指的是什么?距离吗?

网友L:
模拟和数字地分开,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数字信号里有大量数字开关引起的细小尖峰. 如果公用地线, 那么这些信号会通过地线阻抗串扰到模拟信号中去.

网友M:
配置为+/-10V输出,+/-12V供电,现在的情况是:第一次上电可以正常输出,可控;如果此时断电后,立刻上电,则输出就有问题了,复位后输出不是0,而是6.77伏。

网友N:
还有什么现象

网友M:
如果过十几分钟,再上电,则输出有正常了,请问什么问题?

网友O:
这问题是不是由于电路中的元器件没有正常工作引起的?

楼主:
元器件可能上电后再断电   导致电能没有放光  从而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哦,我知道了

网友P:
有经验的设计工程师实惠注意到到这个接地阻抗的设计的。

网友Q:
模拟数字地过长,会有一个比较高的接地阻抗

网友R:
引用 网友I:
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分开是必须的  这样可以避免信号的串扰  这个问题需要注意  呵呵   很多电子工程师没有 ...

这个说起来容易的,在设计的时候要记住并实施才是王道

网友S:
基于可靠性的设计,这个接地电阻的是不能少的。

网友T:
这个接地处理的不能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