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八月新唐+在NuEDU上通过VCP上传显示ADC

楼主(2017-08-19):
在NuEDU开发板上,使用VCP上传ADC值,同时还有呼吸灯,下面是图片

开发过程中,用到了,定时器、adc、pwm输出还有VCP。
发送间隔是有Timer1定时控制的,下面是设置
//定时器初始化
void Timer1_Init(void)
{
    //Enable Timer0 clock and select Timer0 clock source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1_MODULE);
    CLK_SetModuleClock(TMR1_MODULE, CLK_CLKSEL1_TMR1SEL_PCLK0, 0);

    //Initial Timer0 to periodic mode with 100Hz(10ms)
    TIMER_Open(TIMER1, TIMER_PERIODIC_MODE, 100);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TIMER_EnableInt(TIMER1);
    NVIC_EnableIRQ(TMR1_IRQn);

    //Start Timer0
    TIMER_Start(TIMER1);
}
Adc,通道6,连续采样,软件触发
//初始化 AD(PB9 EADC_CH6)
void EADC_Init(void)
{
    /* Enable EADC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EADC_MODULE);

    /* EADC clock source is HCLK(72MHz), set divider to 8, ADC clock is 72/8 MHz */
    CLK_SetModuleClock(EADC_MODULE, 0, CLK_CLKDIV0_EADC(4));

    /* Configure the GPB9 for ADC analog input pins.  */
    SYS->GPB_MFPH &= ~SYS_GPB_MFPH_PB9MFP_Msk;
    SYS->GPB_MFPH |= SYS_GPB_MFPH_PB9MFP_EADC_CH6;

    /* Disable the GPB9 digital input path to avoid the leakage current. */
    GPIO_DISABLE_DIGITAL_PATH(PB, BIT9);

    /* Set the ADC internal sampling time, input mode as single-end and enable the A/D converter */
    EADC_Open(EADC, EADC_CTL_DIFFEN_SINGLE_END);
    EADC_SetInternalSampleTime(EADC, 12);

    /* Configure the sample module 0 for analog input channel 6 and software trigger source.*/
    EADC_ConfigSampleModule(EADC, 0, EADC_SOFTWARE_TRIGGER, 6);
    EADC_ENABLE_SAMPLE_MODULE_INT(EADC, 0, (1<<0));//Enable sample module 0 interrupt.

    /* trigger sample module 0 to start A/D conversion */
    EADC_START_CONV(EADC, (1<<0));
}

呼吸灯,原理就是定时去调整PWM的占空比,下面是PWM设置
/*---------------------------------------------------------------------------------------------------------*/
/* Init PWM                                                                                              */
/*---------------------------------------------------------------------------------------------------------*/
void PWM_Init(void)
{
    /* Set PC10 multi-function pins for PWM1 Channel 1  */
    SYS->GPC_MFPH &= ~SYS_GPC_MFPH_PC10MFP_Msk;
    SYS->GPC_MFPH |= SYS_GPC_MFPH_PC10MFP_PWM1_CH1;

    /* Enable PWM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PWM1_MODULE);

    /* Select PWM module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PWM1_MODULE, CLK_CLKSEL2_PWM1SEL_PCLK1, 0);

    /* Reset PWM1 channel 1 */
    SYS_ResetModule(PWM1_RST);
}

//设置PWM的占空比
void SetPwmPara(unsigned Enable, unsigned  int Frequence, unsigned int Duty)
{
    /* set PWM1 channel 1 output configuration */
    PWM_ConfigOutputChannel(PWM1, 1, Frequence, Duty);

    // Start
    PWM_Start(PWM1, 1 << 1);

    if(Enable == 1)
        /* Enable PWM Output path for PWM1 channel 1 */
        PWM_EnableOutput(PWM1, 1 << 1);
    else
        PWM_DisableOutput(PWM1, 1 << 1);
}

VCP,主要是按照例程修改的,对发送和接收重新封装了几个函数,用起来更方便了。

网友A:
这贴新鲜的还没有上图呢。

楼主:
我还不会上图,我再看看

楼主:
使用VCP发送ADC

楼主:
呼吸灯1
看绿色的灯

楼主:
绿色的呼吸灯。

楼主:
int32_t main(void)
{
    uint8_t VCPReceive[16] = {0};
    uint8_t VCPSend[16] = {0};

    SYS_Init();

    USBD_Open(&gsInfo, VCOM_ClassRequest, NULL);

    /* Endpoint configuration */
    VCOM_Init();
    USBD_Start();
    NVIC_EnableIRQ(USBD_IRQn);

    PWM_Init();
    EADC_Init();
    Timer1_Init();

    while(1)
    {
        if( VCom_Read( VCPReceive, 16 ) )
        {
            if( VCPReceive[0] == 0x5a )
            {
                VCom_Write("八月,新唐你好!\r\n", 20);
                VCom_Write("Hello, 21ic.com !\r\n", 20);
                VCom_Write("MyID:ysdx06010302\r\n", 20);

                VCom_Write("Start\r\n", 8);

                gStart = 1;
            }
        }

        if( gStart )
        {
            if( nTimerCnt > 100 )  //100ms,读ADC,调整PWM占空比
            {
                nTimerCnt = 0;
                if( EADC_GET_INT_FLAG(EADC, (1<<0)) )
                {
                    /* Get the conversion result of the sample module 0 */
                    i32ConversionData = EADC_GET_CONV_DATA(EADC, 0);

                    i32ConversionData *= 3300;
                    i32ConversionData /= 4096;

                    /* trigger sample module 0 to start A/D conversion */
                    EADC_START_CONV(EADC, (1<<0));

                    // 发送AD值
                    VCom_Write("AD Value:", 9);
                    Int2Str(i32ConversionData, VCPSend);
                    VCom_Write(VCPSend, 8);
                }

                //调整占空比
                SetPwmPara(1, 125, (DutyBuf[DutyIndex] * 100) >> 8 );

                DutyIndex++;
                if( DutyIndex >= 40 )
                {
                    DutyIndex = 0;
                }
            }
        }
    }
}

网友B:
带数字的圆盘是什么元件,没见过,电位器还是编码器?

网友C:
VCP是指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