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电流为80uA左右

楼主(2017-08-19):
电路板上仅焊了一只MSP430G2553,进入程序后直接进入LPM4,实测电流为80uA左右,正常吗?

网友A:
肯定不正常

网友B:
是啊,找找漏电赞哪里

网友C:
对啊, 同时也别忽略了测试手段上面的错误

网友D:
LPM4下80UA有点不正常

网友E:
电源部分是什么样的?这个功耗肯定不是正常430休眠的功耗。

网友F:
建议仔细检查一下周边还有其他可能耗电的地方。

网友G:
你是怎样测电流的?

网友H:
这芯片的电流在80uA,总觉得有问题。

网友I:
如果硬件没有问题,那看看是否进入了LPM4模式。

网友J:
硬件的电源耗电有多少,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没?考虑去排除别的,来查错吧

网友K:
不正常,对比对比各种睡眠模式.

网友L:
这个应该是硬件上的问题的

网友L:
重点排查下电源设计方面的

网友M:
这样的电流的话的确太大了

网友N:
这个单独测试的是电流的?

网友O:
实测电流80uA,是主要针对MCU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