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7.00元(功能说明)
[运放] 传感器放大电路解读

楼主(2017-08-19):
下图是一电化学传感器的I/V转换电路,因为对运放的知识领悟有限,对该电路的理解不到位,下面几个问题请擅长于模拟电路的高手给解答一下:
1、该电路的放大倍数是多少(和第一个问题有所相关);
2、目前看到的传感器I/V转换电路都是单运放,该电路使用了2级运放,求解这样做的好处有哪些;
3、查阅网上很多电化学传感器的电路都是单级运放,运放正端或者负端的输入是采用电阻接地方式,该电路则采用Vref通过电阻或者做一定的分压后接入运放正端,这样是为了采用单电源设计还是其它用意,不是非常明白;
4、重新查了传感器的输出电流,最大的量程是100ppm,在2ppm下测到的灵敏度是275-475nA/ppm,这样在100ppm最大量程下,输出的电流应该是最大27.5-47.5uA。
原理图如下,期盼赐教,不胜感激,我的qq号是337607068。

楼主:
这些问题比较困扰,对运放的理解总是没有得窍,希望能在这儿得到满意的答复,如果有详细的理解发我qq邮箱定会酬谢的

网友A:
假如传感器电流是4-20mA的话,R25上的电流可忽略。第一级输出电压=I×(R12+R17)
把4-20mA带进去,输出电压最高达到2940V,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你肯定搞错了。
第二级很简单,放大倍数就是-R4/R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如传感器电流是4-20mA的话,R25上的电流可忽略。第一级输出电压=I×(R12+R17)
把4-20mA带进去,输出电 ...

根据查到的资料,传感器输出电流应该远小于平常一般传感器的4-20mA, 灵敏度(Sensitivity nA/ppm at 2ppm  275 to 475);测量范围(Range ppm limit of performance warranty 100),根据该参数推算是否最大电流在47.5uA,(在最大100ppm测量环境下),不知理解是否正确;另外,运放的正向输入端有一个2.5V的输入,按照虚短,对放大的计算有影响。这一块正是我最薄弱也是最想了解的部分,希望能解答一下。查了资料,我理解这是一个减法器,所以计算相对复杂一些,不知道我的理解对否。

楼主:
今天查资料,发现一篇**,和我所提的问题基本相似,今天仔细看了3遍这篇**,似乎理解了一部分。现将该篇**的网页贴出,希望对该电路能进一步讨论澄清。
http://www.cnblogs.com/BlueMountain-HaggenDazs/p/4933145.html
再次向该**的作者表示谢意,如有机会想与该作者直接交流。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在上文中,推荐采用较小失调电压、较小输入偏置电流的运放,推荐的型号为TL6011,请教一下对运放熟悉的朋友,选择OPA2335、OPA376,AD8629是否可行,哪一个更好。关于运放的较小失调电压、较小输入偏置电流的两项指标的能否用通俗的话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在上文中,推荐采用较小失调电压、较小输入偏置电流的运放,推荐的型号为TL6011,请教 ...

因为你的信号很微弱,所以要用失调电压很小的运放,不然会淹没你的输入信号。另外一个,输入偏置电流较大的运放,如果你的“输入阻抗”比较大的话,也会转化为较大的失调电压。而这种应用的运放,往往有较大的“输入电阻”。你是说U2是减法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在上文中,推荐采用较小失调电压、较小输入偏置电流的运放,推荐的型号为TL6011,请教 ...

没有查到TL6011,是不是LT6011的笔误?
对比LT6011和OPA2335、OPA376,AD8629几个运放,都差不多,输入失调方面OPA2335和AD8629优秀一些,偏置电流OPA376最小,输入噪声LT6011与AD8629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的信号很微弱,所以要用失调电压很小的运放,不然会淹没你的输入信号。另外一个,输入偏置电流较大 ...

关于U2是那种放大电路,如何分析,希望能得到你的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查到TL6011,是不是LT6011的笔误?
对比LT6011和OPA2335、OPA376,AD8629几个运放,都差不多,输入失 ...

今天又查了一些资料,个人感觉失调电流这个指标是否更为关键,因为失调电流直接导致输出信号的失真。是否这样,请帮我确认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又查了一些资料,个人感觉失调电流这个指标是否更为关键,因为失调电流直接导致输出信号的失真。是否 ...

很可能是这样,因为你的第一级电路明显是一个跨阻放大器。所以要求运放的偏置电流小,当然失调电流也是越小越好。

网友C:
按照失调电流的要求,你提出的4种运放,可能OPA376是最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失调电流的要求,你提出的4种运放,可能OPA376是最合适的。

参考电源也就是Vref,选用REF5025,需要不需要后面加一级1:1运放做驱动。经常看到一些参考电路中,参考电源通过OPA350做驱动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U2是那种放大电路,如何分析,希望能得到你的正解。

U2是反相运放,正相端加了一个直流偏置而已。关于反馈网络上电容C4的作用,你可以百度一下,网上很多。输出端R3的作用:容性负载与运算放大器的开环输出电阻一起作用能使输出电压的相位滞后。这种增大的相移减小了反馈电路的相位裕度,可能引起振荡。一段没有端接的同轴线缆就是典型的容性负载。为解决这种不稳定性,可以在输出端串联一个小阻值电阻来对输出电阻进行去耦,并应用一个小的反馈电容增加一个高频通路,补偿负载电容引起的相位滞后。如果频率很高时,铁氧体磁珠是很好的替代物。

网友D:
应当说,楼主其实已经比较清楚了。
只有左侧电路最难理解,但5L的链接**很不错,理解一下照做就行了。

1、中间运放就是I/V转换,电流转换系数等于 -i*(R15+R17)。单电源,运放输出应为 2.5v -  i*(R15+R17)。
2、右侧运放就是普通的反向放大,调理,使输出电压满足后级电路的需要,Vo=k*Vi+b。无所谓好坏,需要就用,不需要就扔掉吧。
3、就是因为单电源条件,没什么特殊的。
4、电路似乎不能测量47.5uA,应当只能测到一半。不过这不重要,修改下参数,比如降低转换电阻值,或者升高供电电压。

被测电流很小,所以中间运放要选择低失调电流(Ib),失调电压大点不要紧。
好在uA级别的被测电流,已经比较大,Ib在百nA的运放就够,很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参考电源也就是Vref,选用REF5025,需要不需要后面加一级1:1运放做驱动。经常看到一些参考电路中,参考电 ...

负载不重,不需要加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当说,楼主其实已经比较清楚了。
只有左侧电路最难理解,但5L的链接**很不错,理解一下照做就行了。

几个疑点,烦请解答一下:
1、由于每次传感器进入工作状态,都需要大量的时间等待负反馈调节完毕,所以在不使用的时候将Ref和Sense端短接以减短负反馈调节的时间。
关于负反馈的调节需要一个时间,这一点不太理解?

2、在参数设置中,为了使运放的两输入端负载匹配,则有R35=R34//(R36+R37//RS3)≈R34=10,根据该等式,是否在图中U4B中,是否在正向端也要加入一个匹配电阻,这个值为47Ω?
在放大倍数的调节中,47Ω的R15这个电阻与放大倍数有没有关系? 在有些电路的分析中,放大倍数是反馈电阻除以47Ω的这个电阻。

3、去参考电平电路比较复杂,也是比较难理解部分,如下内容想重点请教。在输出电压V的计算公式中,本来想截图实在输入不了,VO=2.5-((2.5-V*R38/R40)/R39)*(R39+R41)=5V-12.5中,对V*R38/R40不理解,不知道是不是V*R40//(R38+R40),我理解应该是R40上的分压值。如果是这样,就会影响后面的计算结果。

4、在我画的图中,原来参考电路在47k电阻旁边有一个可调电阻,但实际的评估板没有装焊,我将其去掉了,这个对放大倍数有一定的影响。前面47Ω的电阻如果不考虑,I/V转换的放大倍数就会超标。同一个电路,适应多种传感器,其中有一个传感器的量程在1000ppm,而灵敏度为420nA/ppm,这样最大可到420uA,如此一来,是否进入保护区了,这一点吃不准。

5、在文中后面部分,如下内容,明显如图中对应不起来,是否应为R38=R39; R40=R41?

楼主:
欢迎其它朋友一起讨论解答。

楼主:
引用 楼主:
根据查到的资料,传感器输出电流应该远小于平常一般传感器的4-20mA, 灵敏度(Sensitivity nA/ppm at 2ppm  ...

核实后,传感器的输出电流最大为470-6500uA, 确实搞错了。按照这个放大倍数的话,也会超出运放的输出最大值,是否会进入饱和态。是否考虑进47Ω的电阻后,可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E:
这样电路基本上没有问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工作电极与参比电极为何都是2.5V,这样的是否能够工作,因为产生电化学反应电流必须在双电层间产生电位差,即是参比电极与工作电极的压差足够大才行。难道是光电池反应吗?基他的都是为了用在单电源糸统而设定的,先提升电源一半的电位,后级再用差动运算扣掉而已。CE电极以上的都是为了补偿电池的电阻效应损失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电路基本上没有问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工作电极与参比电极为何都是2.5V,这样的是否能够工作,因为产生 ...

工作电极与参比电极(RE)的电压是否来源于恒压源运放的正端加的电压,工作电压也是相对应的运放正端加的电压。这两个电压都是Vref(2.5V)。不知道理解对不对,特咨询一下。

还有就是说电化学传感器的偏置电压,是否也就是工作电极(WE)与参考电极(RE)之间的电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工作电极与参比电极(RE)的电压是否来源于恒压源运放的正端加的电压,工作电压也是相对应的运放正端加的 ...

是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工作电极与参比电极(RE)的电压是否来源于恒压源运放的正端加的电压,工作电压也是相对应的运放正端加的 ...

常规来说,工作电极的电位是虚地,工作参考电位加在上面Op的正端,调节CE电极电位使参比电极近似于工作参考电位。这样工作电极与参考电极之间有一个促使电化学反应的电位。这是化学特性(双电层)决定的,参考电极到CE电极的电位差是由于有电阻性引起的,作为补偿电压。这就是三电极体糸的应用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常规来说,工作电极的电位是虚地,工作参考电位加在上面Op的正端,调节CE电极电位使参比电极近似于工作参 ...

请教一下:工作电极的电位是虚地,这个怎么理解?
还有,WE的电流有正、有负,能否进一步解释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工作电极的电位是虚地,这个怎么理解?
还有,WE的电流有正、有负,能否进一步解释一下。 ...

IV转换电路地电平加在输入电流流大器的正极,根据虚短原理,负极近似于地电平。第二个问题跟电化学特性有关,通常是直流上叠加交流信号或三角波或锯齿波,电流方向不改变。

网友F: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回答完这这几个问题,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1 U4A的作用
2 R10所在电阻网的作用
3 i/v转化?  电压放大?  倍数?
4 R7 8 9等作用
5 R1作用?
6 u2作用?
7 放大范围?
8 传感器原理?
9 重新设计(放大器选型及参数)
10 优化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E:
IV转换电路地电平加在输入电流流大器的正极,根据虚短原理,负极近似于地电平。第二个问题跟电化学特性有 ...

不同类型的传感器,有的是从U2的正端输入信号,有的是从负端输入需要调理的信号,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经常提到的信号调理,具体指的是什么,望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同类型的传感器,有的是从U2的正端输入信号,有的是从负端输入需要调理的信号,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经 ...

一个是同相放大,一个是反相放大,最后都变成适合AD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个是同相放大,一个是反相放大,最后都变成适合AD范围。

目前碰到O3传感器电流的方向为负,查看资料所测气体的浓度和电流成反比,这种情况不知以前遇到过没有,对这种成反比的情况应该如何处理,从运放的角度而言从反相输入端入,是不是也是按照一定的增益在放大,请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目前碰到O3传感器电流的方向为负,查看资料所测气体的浓度和电流成反比,这种情况不知以前遇到过没有,对 ...

这跟传感器电流方向没有关糸,大不了加一个偏置电流(反向放大再好做),在反向电流最大时,输出是正电位(单端电源条件下),说白了,保证输入共模电位与输出共模电位在上下电源轨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跟传感器电流方向没有关糸,大不了加一个偏置电流(反向放大再好做),在反向电流最大时,输出是正电位 ...

看到你的回复,做了好几个小时的功课才有所了解,说实在话对运放实在是比较头疼,总算入了一点们。从传感器出来的放大源,有正电流(对应正电压)和负电流(对应正电压),在第一级运放的正端加的是1/2Vcc,这应该是所谓的偏置吧,同时在反相端的输入上加了一个略小于Vref的电压(通过一个1M的电阻),这个是否可以理解为同相和反相分别加了偏置。等于把输入信号叠加偏置后进行放大处理。

楼主:
紧接着上面的问题:
心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反向电流(负电流),对应的负电压,经过偏置之后,是否在Vref的下方,相当于用Vref去减掉了负电压的绝对值?
如果是这样,负电压越大,得到的绝对值是否越小,最终的输出就越小。这就是我前面问到的对于输出为负电流的传感器,采用这个电路,是否测量值与实际值呈现一个反比的可能性。
问题有点绕,还请不厌其烦给解答一下,真是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紧接着上面的问题:
心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反向电流(负电流),对应的负电压,经过偏置之后,是否在V ...

如果运放输出的动态范围是0-VCC,偏置电压为最好是0.5VCC,最意味产生的负电压(幅值)必须0.5VCC,或者知道传感器的产生的电压只有负电压,直接把偏置电压设定在近VCC(或根据OP的动态参数决定),这样产生的负电压在0-VCC间,OP输出的电压保证在正电压,只要保持线性,经过AD转换,交MCU处理的问题了。

网友G(2018-07-12):
楼主你好,想请问你一下,关于U4的解释,没有看太懂

楼主:
电路已经做好,做了2版,调试了一段时间,输出信号不稳定,输出信号的波动比较大,有时候会出现瞬态变化,为了解决第一版本的问题,重新做了第二版,把数字地和模拟地做了分割,结果发现效果反倒没有以前第一版好,对比后发现,在没有加传感器的时候,第二版运放电路的输出在波动,信号有跳变,第二版为了解决电源稳定性问题,特地增加了TSA8001来做电源的整形,结果事与愿违,效果反倒比较差。

网友H:
引用 楼主:
几个疑点,烦请解答一下:
1、由于每次传感器进入工作状态,都需要大量的时间等待负反馈调节完毕,所以在 ...

1、由于每次传感器进入工作状态,都需要大量的时间等待负反馈调节完毕,所以在不使用的时候将Ref和Sense端短接以减短负反馈调节的时间。
关于负反馈的调节需要一个时间,这一点不太理解?--你查一下传感器的等效电容,c7应该和他差不多才行.c7上电荷的放电时间计算一下.

网友E:
还是干扰的问题,如电化学测量的电路基本上电流小信号,UA级的阻抗比较大,很易引进埸干扰及电源的传导干扰,对于前级的电源要进行优化,反正前级的电路是低压小电流的,要有单独的前级电原,及相关的布线(一点地)隔离布线,外壳屏BI ,相位补偿,环路增益比较大,带宽要限制小的。以上只有不断调试得到最佳的参数,从搞稳定了,再向提高响应速 度方向前进,达到稳定又快速 响应,电路可以说有实用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干扰的问题,如电化学测量的电路基本上电流小信号,UA级的阻抗比较大,很易引进埸干扰及电源的传导干扰 ...

进一步咨询:
1、 前级的电源优化怎么做,有什么具体方法和建议,请指导一下;
                  目前电路中电源方案为:数字5V电源经过TI的TSA8001 电源整流芯片后给整个运放采集部分供电,参考电压2.5V由TI的ref5025提供。 运放的输出接入到AD转换芯片ADS1256中,由ADS1256转换成数字量送CPU处理。  ADS1256的参考电源2.5v也是由REF5025生成。
     电化学传感器有四路,5v电源进入每一路则用磁珠进行了滤波隔离。
     请给分析一下,进一步优化怎么做,谢谢。
2、一点接地,也做了,不知道合理否。随后会发具体设计。
3、相位补充部分,请给出具体建议,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干扰的问题,如电化学测量的电路基本上电流小信号,UA级的阻抗比较大,很易引进埸干扰及电源的传导干扰 ...

补充;
相位补偿,环路增益比较大,带宽要限制小的。具体调试的时候,发现很困难,用示波器测量,对信号本身影响比较大,特别是示波器在测量运放的正负输入端和输出端时,对电路的影响比较大,如何用示波器来调测运放,具体调试方法也请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关于电化学传感器ISB电路的设计及调测,特别是阿尔法4电极B4系列传感器,那位朋友有一定的经验,希望能够交流,能够给予指导,有重谢。qq337607068

网友E:
引用 楼主:
补充;
相位补偿,环路增益比较大,带宽要限制小的。具体调试的时候,发现很困难,用示波器测量,对信号 ...

在不接入电化学传感 器时。第一级输出是否稳定?直流电位的漂移表示电路糸统是有问题的

网友I:
用示波器测量的时候不要直接测量输出端,要从源头开始一级一级的测,保证前级的信号是正确的。
另外最好贴出你原理图和PCB得到电源部分,这样大家才能分析,信号不稳定很有可能是电源部分引起的。
这种敏感电路电源要用线性电源,不要用开关电源,而且你光用磁珠滤波也不行,后面要加电容,组成LC滤波电路。

楼主:
我把主要的部分贴在这儿,请大家给审核一下,什么地方设计存在漏洞或者需要优化点。如下为电源,经过滤波后,生成DC5V给板子供电,将DC5V经TPS7A8001整流后提供给模拟运放采集电路供电。

楼主:
ADC 转换电路如图所示,采用了ADS1256,参考电源采用REF5025。

楼主:
传感器的采样变送模块,在进入ADC之前,加了一个RC的滤波。

楼主:
每一个传感器电路具有独立的参考电源,参考电源如下。

楼主:
传感器的变送电路的参考电源,这个电源给ISB电路提供各参考点电压。

楼主:
如下为传感器的转换及放大电路,WE为输出,接入ADS1256输入采样端。

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综合问题要分解几个步去解析解决,每一级电路调通后,再来解决综合的问题就简单了,要把问题电路找出来。信号调理还是比较单一的。
@zyj9490 :手头暂时没有微安级的直流电源,最近在找信号源。没有找到信号源之前,看能不能从零点输出入手,不安装传感器去测量,和标准值进行对比,看能不能找出问题。
@william008 :发上去的图片做了压缩,所以不太清楚。可以发你邮箱。
图片不清楚!
手头上有没有微安级的直流标准电源,从WE输进相类似的微电流,第一级输出电压是否合于目标电压,替代实际的传感器的电流源。如果这步稳定了,确认信号调理电路没有问题,再接入实际传感器,如果产生工频电压的杂讯,如果来自于电源或空间埸扰,要加强屏BI,后级滤波,或者叫陷波,如果非工频周期信号,怀颖自激,加强相位补偿,加大反馈电容。

楼主:
电路采用4面,如下为地的分割。

楼主:
地的切割电路如下,还有ADC在模拟地上,不知影响到底有多大,是否为大的怀疑点。

楼主:
主要的电路就这么多,真诚希望有业界高手能够帮助我们定位问题,解决问题。我的qq337607068

楼主:
另外,想咨询个问题,不安装传感器时,WE端的输出有多少,那位能帮着分析一下。查输出应该是300mv左右的输出,而且应该很稳定,但是实际电路测量下来只有5-50mV之间。

@william008 :就是第二级运放的输出,在图中标注为WE的位置。手册中是300mv,其实测量到的是5mv,另外一路是5mv,差距很大。请教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电路图已经查了好多遍。
查哪里,输出是300mV?

网友J:
CO工业用的就只见过3电极的,这种4电极的还真没有见过。一般民用CO用的最普遍的是2电极的,整机功耗是越小越好,都不到10uA还带LCD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示波器测量的时候不要直接测量输出端,要从源头开始一级一级的测,保证前级的信号是正确的。
另外最好贴 ...

你好,主要部分的电路已经贴出。请协助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不接入电化学传感 器时。第一级输出是否稳定?直流电位的漂移表示电路糸统是有问题的
...

查了设计手册,零点偏移如下图,实际上,在测量时,不安装传感器时,运放部分的输出只有5-50mv,一路是5mv,另外一路是50mv,2路的电路完全一样。测量到的零点电流能否说明电路的放大存在问题?在不安装传感器时,通过1MΩ的电阻接入了Voff,这个其实就是接近2.5v的电压。
请分析一下,能否说明电路存在问题。

@william008 :指的是在没有安装传感器时,第二级运放输出的WE的值,这个通过30Ω的电阻连接到了ADC芯片。这个值好像就存在问题。手册中给出的电路零点(也就是不安装传感器)为0.3v,实测为5mv或者50mv。怀疑静态就有问题。今天咨询了其它采用此电路的一个设计工程师,他们测试下来是0.29v,电路完全一样,阻容也一样。
@zyj9490 :测试了一组数据,在不安装传感器的情况下,来测量变送电路的输出。不安装传感器,被称为电路零点,测到的电路零点电压为0.005V,也就是5mv的样子,有一路是50mv,查了手册,电路零点应该在0.3v左右,也就是300mv左右。
这里有两个运放,哪个运放的输出是5-50mV?
这肯定是有问题的,把问题详细点,每个数据是在什么条件下的测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的信号很微弱,所以要用失调电压很小的运放,不然会淹没你的输入信号。另外一个,输入偏置电流较大 ...

你好,电路已经做好了,出了一些问题,请帮着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当说,楼主其实已经比较清楚了。
只有左侧电路最难理解,但5L的链接**很不错,理解一下照做就行了。

你好,电路已经做好了,调试了2版,遇到一些问题和困惑,请帮着分析一下,指点迷津,多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另外,想咨询个问题,不安装传感器时,WE端的输出有多少,那位能帮着分析一下。查输出应该是300mv左右的输 ...

网络电压要标清楚,作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查了设计手册,零点偏移如下图,实际上,在测量时,不安装传感器时,运放部分的输出只有5-50mv,一路是5m ...

输出指的是那个网络。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地的切割电路如下,还有ADC在模拟地上,不知影响到底有多大,是否为大的怀疑点。 ...

低频小信号不应鲷地,会增加杂讯漏电流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查了设计手册,零点偏移如下图,实际上,在测量时,不安装传感器时,运放部分的输出只有5-50mv,一路是5m ...

应是2.5V不存放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查了设计手册,零点偏移如下图,实际上,在测量时,不安装传感器时,运放部分的输出只有5-50mv,一路是5m ...

VOFF ?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络电压要标清楚,作用。

抱歉,这一块没有标示清楚。每一路传感器的输出工作电极WE和辅助电极AE,这两个采集放大电路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只列出了WE部分。WE是变送模块ISB的输出。接在了ADC的其中一路上,标示为S1_WE,另外一路为S1_AE。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络电压要标清楚,作用。

WE端就是运放第二级,也就是变送采样放大滤波模块的输出,WE要送到ADC进行转换为数字量。

想请教一下,传感器不安装,这个电路的静态输出是不是0.3v左右。

想看看电路本身有没有问题。

楼主:
Voff,基于参考电源2.5V,在2.5v和2.5v之间通过1M和20K的电阻分压后得到的大约2.25v左右的一个电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是2.5V不存放大。

手册中给出的是0.3v左右。不知为何测量下来是0.005v

网友E:
引用 楼主:
WE端就是运放第二级,也就是变送采样放大滤波模块的输出,WE要送到ADC进行转换为数字量。

想请教一下, ...

首先要看第一级放大,不接传感器时,输出必须是2.5V,第二级应是加减法电路,去掉偏置 量。是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手册中给出的是0.3v左右。不知为何测量下来是0.005v

第二级的二个输入点及输出点标下,测量下,你明白的测几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要看第一级放大,不接传感器时,输出必须是2.5V,第二级应是加减法电路,去掉偏置 量。是吗? ...

不接传感器时,第一级放大的输出,测量到的电压值是2.550V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二级的二个输入点及输出点标下,测量下,你明白的测几个点。

第二级运放电路,负端(第一级的输出端,经过200k电阻)2.1268v;
正端输入(参考电位)输入2.1021v
运放输出端 0.0545v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接传感器时,第一级放大的输出,测量到的电压值是2.550V

基本正常工作,没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二级运放电路,负端(第一级的输出端,经过200k电阻)2.1268v;
正端输入(参考电位)输入2.1021v
运放 ...

都是正常的,本身二级是减法电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二级运放电路,负端(第一级的输出端,经过200k电阻)2.1268v;
正端输入(参考电位)输入2.1021v
运放 ...

第二级输出电压=2.1268-(2.55-2.1268)*1/0.2=0.0108v,基本正常,电阻误差或许偏置电流,失调电流(不平衡)进去,有点偏差,问题不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二级运放电路,负端(第一级的输出端,经过200k电阻)2.1268v;
正端输入(参考电位)输入2.1021v
运放 ...

试加一个标准电流源进去,标准电压+标准电阻模拟出一个电流,试下,如3.5V+100K电阻串接在47欧的电阻,形成10微安的电流注入,第一级输出要降低1V变成1.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二级输出电压=2.1268-(2.55-2.1268)*1/0.2=0.0108v,基本正常,电阻误差或许偏置电流,失调电流(不平 ...

咨询了其他人做的电路,输出确实是0.3v。是不是前级的输入有问题?第一级输出2.55v,经过200k的后,电压诶2.1268v,是否和这个有关?  最让我恼火的是这个电路插上传感器,输出也是非常小,也是几十毫伏,感觉不放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咨询了其他人做的电路,输出确实是0.3v。是不是前级的输入有问题?第一级输出2.55v,经过200k的后,电压 ...

至少现在量的数据跟理论相符的,不可能有0.3V,太大误差,注意二级的输入电阻不平,失调电流引发的失调电压比较大,从电阻值误差是否过大,去解决输出0.3V的问题。

楼主:
接上面。  另外一宗气体,SO2它的电路在第二级,正端输入,和前面讨论的电路相比,正好是交叉连接。输出就比较正常,电路零点是0.3v的输出,而且安装传感器后工作也比较正常。
补充一下:

这种电路里,第二级的输入:正端:2.0746v;    负端:2.1057v;    输出 0.2523v

网友E:
引用 楼主:
咨询了其他人做的电路,输出确实是0.3v。是不是前级的输入有问题?第一级输出2.55v,经过200k的后,电压 ...

量下47的电流,可能本身输进去电流很小,先搞清楚输入电流多少?可先用以上的模拟条件测试下,是否正常线性值。

网友E:
引用 楼主:
咨询了其他人做的电路,输出确实是0.3v。是不是前级的输入有问题?第一级输出2.55v,经过200k的后,电压 ...

还有增加传感器的电流,必须要在参比电极与工作电极间加一个电压差,这个有没有?这样才能电化学反应。没有电压差一定程度是不会反应的,也就是产生不了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增加传感器的电流,必须要在参比电极与工作电极间加一个电压差,这个有没有?这样才能电化学反应。没 ...

这个是指在参考电极(RE)和对电极(CE)之间吗,这两个之间有一个恒压源电路。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指在参考电极(RE)和对电极(CE)之间吗,这两个之间有一个恒压源电路。 ...

说白了,调节同相端的电压,电压差就上去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指在参考电极(RE)和对电极(CE)之间吗,这两个之间有一个恒压源电路。 ...

做了测量,RE和CE之间的电压差很小,大约是0.1v不到的样子。
RE是2.5v,CE是2.6v左右

网友E:
要学习一下电化学知识,发生极化反应,需要多少电压(极化电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做了测量,RE和CE之间的电压差很小,大约是0.1v不到的样子。
RE是2.5v,CE是2.6v左右 ...

产生不了极化电流,要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至少现在量的数据跟理论相符的,不可能有0.3V,太大误差,注意二级的输入电阻不平,失调电流引发的失调电 ...

是否在不安装传感器时,Voff通过1MΩ的电阻提供输入电流,代替传感器的输入,这样来保证有一个稳定的输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否在不安装传感器时,Voff通过1MΩ的电阻提供输入电流,代替传感器的输入,这样来保证有一个稳定的输入 ...

VOFF要比同相端的电压高才有效。

楼主:
不能回复。只能跟帖,才能发附件。这是参考电路变送板的主要参数。
从这个里面可以看出,是存在零点偏移的。而且发现零点偏移在0.3v左右的SO2和CO,电路工作正常。而NO2、O3这两种其它传感器,电路零点在0.005mv的样子,装上传感器,工作也不正常,感觉传感器也怎么工作。

楼主:
网上有一篇**,在讲解这个电路,但是只讲了SO2的采样电路,第二级运放是正端输入的。在最前面讲解了恒电位电路,里面的结论是VCE=Vref,难道是这两个电极相等?
**的地址为:http://www.cnblogs.com/BlueMountain-HaggenDazs/p/4933145.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加一个标准电流源进去,标准电压+标准电阻模拟出一个电流,试下,如3.5V+100K电阻串接在47欧的电阻,形 ...

从给的资料里面,灵敏度为灵敏度
(nA/ppm) NO2 -425 ,也就是1ppm对应-425nA,  因为测量的气体只有100ppb左右,所以电流几十nA, 非常小。

电路的增益(mV/nA) 0.726

网友E:
引用 楼主:
网上有一篇**,在讲解这个电路,但是只讲了SO2的采样电路,第二级运放是正端输入的。在最前面讲解了恒电 ...

传感器的体电阻足够小,是可以近似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从给的资料里面,灵敏度为灵敏度
(nA/ppm) NO2 -425 ,也就是1ppm对应-425nA,  因为测量的气体只有100ppb ...

这么小的电流,要选偏置电流的运放,如CMOS运放,偏置电流要控制FA级,才能保证精度,还有布线是关键的,不应通过PCB 来走线了,这里就很有技术了。属于微电流放大器类了。用聚丙烯绝远线连到运放的输入脚。

网友H:
估计问题比较多,我测1pa电流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估计问题比较多,我测1pa电流没问题。

请教一下,你判断问题会在什么地方?
你的1pa电流是怎么测量的,设计时注意那些地方,希望能分享一下你的经验,谢谢。

楼主:
经过这段时间的测量,学习,请教。理解如下:
图中的第二级运放,目的是为了消除参考电压,同时为了滤波,一个很大的困惑为什么要采用发向放大。
采用反向放大后,相当于是正端要减负端,正端是参考电源2.5v,而第一级的输出2.55v以上,是大高于2.5v参考电压的,这相当于是一个差分电路,相减之后的值为负,而单电源中,不可能为负,导致输出其实为零。
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对? 请高手给分析一下。
期待着高手指点!

网友J:
就这个电路说一下我的理解。我不是科班出生,如有错误,还望大家海涵。
这个电路和我见过的三电极的CO传感器的放大电路类似,想来大家原理都差不多。U4A的作用只是参考电极变化后的反馈,这通常是针对零电平漂移的,它的正输入端的2.5V电压也不是必需的,这个偏置电压与整个放大系统特别是U4B的正输入端的电压有关,也就是说,它们的值是可以作修改的,当然,在5V系统中,放大器线性摆幅最好的也的确是1/2电源电压,即是2.5V了。U4B是I/V转换电路,它的输出电压就是探头的输出电流在(R12+R17)上的压降。后级只是一个简单地R4/R6+1倍的放大器。按探头的输出电流的灵敏度计算,100ppm时,前级就能输出4.75V的变化电压,所以感觉这里的电路的后级是为其它小电流灵敏度的探头类型准备的,应该是厂家的DEMO板或是推荐电路,当你只用某一种探头的时候,完全可以只用前级输出到AD检测就可以了。再说说这里的参考电压侧的电阻网络分压,有点故弄玄虚,用4、5个阻来分压后的效果与用2个电阻分压的效果没什么分别,最终检测精度与这些都没有关系,还有像R12+R7这样子,完全可以用150K电阻替代,在电路噪音和效果上不会有任何差别。当然,这也许是我们作为民用级产品的设计理念的看法。电路设计前提是能达到功能,满足要求,越简化越好,带来的负面影响越小。像是故障率,可调试性等都会比复杂的电路好些。乱说一通,不要介意

楼主:
工作电极,参考电极测量都是2.5V,对电极(CE)是大于2.5V,在2.6-2.7V之间,请老师看一下,第一级的输出始终是高于2.5V的。

楼主:
各位高手,特别是了解熟悉电化学传感器的高手,上述问题困扰了很长时间,有指导解决此问题,我悬赏100金币,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A:
传感器的型号是什么?或者说你能不能把dagtasheet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的型号是什么?或者说你能不能把dagtasheet贴出来?

传感器的型号是NO2,根据资料,这个传感器为还原型,提供负电流。

从测试来看,在第一级放大电路之后,输出的电压大约在2.55v以上,是大于2.5v的,等于在中间参考点的上方,但是经过第二级放大电路,因为是反相放大,而且是取消掉2.5v的参考电压,这时得到的值应为负值,但是对单电源的运放来说,是否输出不了,导致输出为0伏。
这是我目前最大的困惑。
请分析一下,传感器在为负电流时,第一级的输出值的范围是多少,是否大于2.5v(参考电压),如果大于2.5v,第二级的反向反馈是否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VOFF要比同相端的电压高才有效。

Voff的电压是在2.5v和2.2之间,通过1M的电阻和10k分压后得到的,应该是2.21v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就这个电路说一下我的理解。我不是科班出生,如有错误,还望大家海涵。
这个电路和我见过的三电极的CO传感 ...

U4B是I/V转换电路,它的输出电压就是探头的输出电流在(R12+R17)上的压降。【它的输出电压,是R12+R17上面的压降加上2.5v的参考电压,这个2.5v是加的偏置】后级只是一个简单地R4/R6+1倍的放大器。【后面有同向放大和反向放大两种,目前的难点是采用了反向放大,反向之后,输出能否正常,这是问题的焦点和核心,我最大的困惑就在此】按探头的输出电流的灵敏度计算,100ppm时,前级就能输出4.75V的变化电压,所以感觉这里的电路的后级是为其它小电流灵敏度的探头类型准备的,应该是厂家的DEMO板或是推荐电路,当你只用某一种探头的时候,完全可以只用前级输出到AD检测就可以了。再说说这里的参考电压侧的电阻网络分压,有点故弄玄虚,用4、5个阻来分压后的效果与用2个电阻分压的效果没什么分别,最终检测精度与这些都没有关系,还有像R12+R7这样子,完全可以用150K电阻替代,在电路噪音和效果上不会有任何差别。当然,这也许是我们作为民用级产品的设计理念的看法。电路设计前提是能达到功能,满足要求,越简化越好,带来的负面影响越小。像是故障率,可调试性等都会比复杂的电路好些。乱说一通,不要介意

网友J:
第一级输出不会大于2.5V的,原因是R31-R34分压后的电压在2.5V以上,即是R25电阻的左端电压会高于2.5V,电压可以计算得到,会多出几十mV左右,这个电压通过R25施加在运放的负输入端,会导至第一级输出低于2.5V。第二级也并没有取消掉2.5V参考,只是将2.5V参考又经电阻R7、8、9、29和R30分压了,即是第二级运放的参考电压比2.5V低更多,这样第二级输出就很低了,调节分压值就可以调节第二级的零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J:
第一级输出不会大于2.5V的,原因是R31-R34分压后的电压在2.5V以上,即是R25电阻的左端电压会高于2.5V,电压 ...

抱歉,第一次贴出的电路在后面的设计中已经做了更新。主要变化在Voff的生成部分。在2.2v和2.5v之间,利用1M和10K做的一个分压,分压后的Voff电压应为2.21v。特此更正。基于2.21v的Voff电压值,在没有安装传感器的情况下,通过1MΩ的电阻进入第一级运放的反向端,正向端接2.5V参考电源。第一级的输出,应该为2.55v,理论和分析一致。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第二级,对NO2/O3两种传感器,第二级是反向电路。第一级输出是2.55v,大于2.5v,反向放大,输出就是为0.
但是我咨询原厂,他们一再强调不安装传感器时,输出为0.3v。
第二级同向放大时,输出是0.3v,第二级方向放大时,还是0.3v吗,想求证。

网友A:
我看了传感器厂商提供的参考电路,U4A-3和U4B-5应该接同一个参考电源。
但你的电路不是,为什么?

楼主(2018-08-13):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传感器厂商提供的参考电路,U4A-3和U4B-5应该接同一个参考电源。
但你的电路不是,为什么? ...

这两个其实是接在一起,都是2.5v的参考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上面。  另外一宗气体,SO2它的电路在第二级,正端输入,和前面讨论的电路相比,正好是交叉连接。输出就 ...

问题很清楚了。第二级同相放大就正常,你只要把你的电路也改成同样的电路就行了。
你的反相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直流偏置等等,都跟这个同相放大完全不一样,不只是相位差180度的问题,所以不能正常工作。
你已经知道同相放大正常,为什么非要在反相放大上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很清楚了。第二级同相放大就正常,你只要把你的电路也改成同样的电路就行了。
你的反相放大电路的放 ...

是因为NO2和O3这两种传感器和SO2的电流方向不一样,对NO2和O3必须采用方向放大,不能用同相放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因为NO2和O3这两种传感器和SO2的电流方向不一样,对NO2和O3必须采用方向放大,不能用同相放大。 ...

那很简单,同相是几倍放大,反相你也设计成几倍放大。同相是几V的直流偏置,反相你设计成几V直流偏置。不就行了吗?

网友K(2019-10-25):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工作电极的电位是虚地,这个怎么理解?
还有,WE的电流有正、有负,能否进一步解释一下。 ...

根据传感器类型不一样,氧化和还原反应的传感器电流方向不一样。

网友L:
楼上正解

网友M(2020-02-16):
CO检测在去年底好好火了一把,有望形成强制性安全配置,做这个产品的好好把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