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20的供电问题

楼主(2017-08-19):
小白想问下,给AD620供电的正负电压多少最合适,以及正负电压不相等可以吗,ICL7660实际只得到-3.3V,LM2940稳定输出5V,所以正负电压不相等。。。

网友A(2017-12-27):
可以,但是要注意输出电压范围:(-Vs+xx,+Vs-xx)那个范围

网友B:
可以不对等

网友C:
你620外围参数调整下 我也用7660负压-4.8V

网友D:
电路参数不合适
7660输出-11V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