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单片机I/O口问题请教

楼主(2017-08-19):
用STC11F02的一个引脚检测外部电平是高还是低,所有引脚都可以正确检测,为啥P1.6就不能作为输入检测到外部电平的高低呢?哪位大侠讲讲

楼主:
测试了P1.0到P1.5,还有P1.7都可以正常检测到外部的低电平0,单独P1.6检测不到,是啥情况?

网友A:
检查程序、IO设置设置、有否外围电路干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试了P1.0到P1.5,还有P1.7都可以正常检测到外部的低电平0,单独P1.6检测不到,是啥情况? ...

P1.6管脚烧了吧

楼主:
后来经过测试,确实可能是P1.6烧坏了,换了一个单片机,加了一个限流电阻好了,多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试了P1.0到P1.5,还有P1.7都可以正常检测到外部的低电平0,单独P1.6检测不到,是啥情况? ...

烧的概率不大,怀疑是配置的问题,或者是外部电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程序、IO设置设置、有否外围电路干扰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烧的概率不大,怀疑是配置的问题,或者是外部电路的问题。

是最简单的程序,估计是烧了,开始没加限流电阻,后来加了限流电阻,换一个单片机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最简单的程序,估计是烧了,开始没加限流电阻,后来加了限流电阻,换一个单片机就好了 ...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是程序配置的问题了,居然可以只烧掉某一个IO而不烧毁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是程序配置的问题了,居然可以只烧掉某一个IO而不烧毁芯片。 ...

只烧掉某一个IO而不烧毁芯片,现代的哪种MCU基本都可以做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只烧掉某一个IO而不烧毁芯片,现代的哪种MCU基本都可以做到。

好吧。我一般都是一烧,基本都得换芯片了。

网友A:
用过很多单片机,从未烧过一个IO, 都是ISP 失效或整个不工作的。

网友E:
因为质量不行

楼主:
原来用别的单片机,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这个现象也是用了STC后第一次见到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原来用别的单片机,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这个现象也是用了STC后第一次见到 ...

或许是偶然损坏了管脚

网友G(2018-05-17):
我也碰到过坏一个脚的mcu

网友H:
我想黒某某牌子的时候一般就直接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