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经验的朋友 在做PCB前调试电路,除了用面包板还有什么常用的办法

楼主(2017-08-19):
请教有经验的朋友   在做PCB前调试电路,除了用面包板还有什么常用的办法来调试电路

网友A:
有面包板的时间,做个测试板,多方便,现在小批量打样很便宜了

网友B:
面包板只宜直插件,且可靠性差了点.
俺习惯用2.5洞洞板焊,碰到脚多的贴片IC,去淘宝买些转接板,把贴片转成2.5直插件来焊.这种方法可做密度很高的cpu,IC电路仿真试验.连线建议用最细的OK线.多几种颜式,电源红,接地绿,信号黄,蓝,紫.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5-b260-e80a79c05826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面包板只宜直插件,且可靠性差了点.
俺习惯用2.5洞洞板焊,碰到脚多的贴片IC,去淘宝买些转接板,把贴片转成2.5 ...

网友D:
功夫还需提高啊,不能总想着试过了(个别除外)才知道问题,要做到图纸出来,打板,一次ok!这样才是实力。人生没有彩排,都是现场直播!

网友E:
腐蚀覆铜板

网友F:
用 multisim 软件进行电路传真,一般仿真通过,电路做出来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网友G:
直接画板子,打样,最省钱省力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包板只宜直插件,且可靠性差了点.
俺习惯用2.5洞洞板焊,碰到脚多的贴片IC,去淘宝买些转接板,把贴片转成2.5 ...

看着很不错!

网友H:
一般都是像T叔一样用洞洞板  要是电路没什么要改的 需要测试修改参数会这变化不大的画 直接打板吧  那样稳定性也高  小改动需要改线路在割线吧

网友I:
直接打板,用不了多少钱,个人不赞同T叔那样焊接的,有时候出了问题,浪费的时间会更多。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功夫还需提高啊,不能总想着试过了(个别除外)才知道问题,要做到图纸出来,打板,一次ok!这样才是实力。 ...

人生偶尔有意外哈,哈哈,但最好是一次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J:
人生偶尔有意外哈,哈哈,但最好是一次哈

要相信自己,端正态度,态度一定要正确;比如:我这里之前的硬件工程师,打心底就这样想的:反正第一版不可能搞定的,随便画一下测试先吧!这样的态度注定一辈子做个普通的工程师。一定要有野心,尽力做到最好;“我画的板子都是一次搞定的”这样能实现的话,任何公司都争着高薪请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相信自己,端正态度,态度一定要正确;比如:我这里之前的硬件工程师,打心底就这样想的:反正第一版不 ...

对,精益求精,谢谢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