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TI 的28027F做FOC控制器线路讨论

楼主(2017-08-19):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意思是VDD对地静态电阻达不到值是吧

网友A:
建议先别焊接电容   进行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VDD对地静态电阻达不到值是吧

对地只有4.3R的电阻了,判定为损坏,20K的生产就有13%的不良,相当郁闷!半成生产测试的良品中进行成品组装测试,有0.15%的DSP器件损坏,我初步认为是因为电机控制,反感电动势AD的IO口电压有过高所致,但实际测试不是这个问题,难道是静电?针对此块 TI原厂的技术支持非常少,挺无语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地只有4.3R的电阻了,判定为损坏,20K的生产就有13%的不良,相当郁闷!半成生产测试的良品中进行成品组 ...

原厂只能是邮件了
如果焊接完就测试静态电阻  出现这些问题是不合理的   肯定是器件出了问题
MCU的AD口肯定是要做钳位处理的    不然很容易损坏
与电机驱动肯定要做好隔离
静电的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A:
建议你通过部分焊接的方式进行排查
原理图比较重要     如果生成的合格品工作中也一直正常   那就是器件的问题了
MCU渠道很重要

网友A:
再次看了一下你的原理图     工作中如果损坏   那就是ADC的可能性非常大
如果生产完就不合理   那就建议你拆除MCU继续量对地电阻
其实问题很好排查

楼主:
@zhangmangui 今天代理商的工程师过来,分析有可能是生产过程静电控制的问题,按照他的要求我下批更改生产工艺流程看是否有改善。

网友A:
引用 楼主:
@zhangmangui 今天代理商的工程师过来,分析有可能是生产过程静电控制的问题,按照他的要求我下批更改生产 ...

我觉得静电没那么严重     MCU也不会轻易那么容易损坏啊
期待你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8-01-03):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静电没那么严重     MCU也不会轻易那么容易损坏啊
期待你的解决办法 ...

在供电回路中,VDDIO VDDA中增加两个磁珠,就OK  还是瞬间的脉冲造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供电回路中,VDDIO VDDA中增加两个磁珠,就OK  还是瞬间的脉冲造成!

好的  看来LC还是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