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都能做什么啊

楼主(2017-08-19):
作为正宗菜鸟,学习了单片机流水灯,数码管,等一些开发板上的东西后,突然想问一下,工厂里招单片机开发,都是做些什么东东???

网友A:
一跑电子市场,51单片好多,现在51单片机都用在哪些地方???

楼主:
凡是需要控制,又不用PC的地方,都可以上单片机啊,比如家电(空调控制、自动电饭锅、豆浆机),智能表具,手机,报警器等等。另外对51,只要51能满足要求的地方,都可以用51.

网友B:
工厂里招的,大部分是新产品的开发和旧产品的维护

网友C:
你学什么精通就找对应的工厂,

网友C:
用在一切不超过单片机处理和控制能力的任何地方。如果所用的场合,使用单片机还是觉得成本太高。那就用其他电路代替单片机。个人愚见,欢迎讨论。

网友D:
51的不用怎么弄了,没什么市场的,主要是资料多卖给学生用的,不过现在很多学校也开始430、pic、avr、stm32这几款精一项,找工作就非常容易

网友B:
个人感觉的话 51现在还是多应用在学校教材上面比较多吧

网友E:
用途不是咱应该考虑的问题,只要经营该会的东西熟练掌握,到时候上司自然会找到你,让你明白该做什么

网友C:
51单片机面向低端简单的电子产品,需要程序控制的地方就需要单片机去做。

网友F:
51只是比较基础了,建议以后向嵌入式方向发展。

网友F:
单片机做控制电路啊,做的很多,比如调光,机电控制等。

网友E:
可以做液晶显示控制:lol

网友A:
看你想要做什么了??以后找工作,只要要求不是太高,还是很好找的。

网友G:
做智能控制啊,楼主多参与项目就知道了哈

网友H:
具体要看什么厂了吧,硬件开发或者测试人员都还招的挺多的。

网友C:
单片机是一个集成在片上的微处理器

网友F:
单片机(Microcontrollers)是一种集成电路芯片,是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把具有数据处理能力的中央处理器CPU、随机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多种I/O口和中断系统、定时器/计数器等功能(可能还包括显示驱动电路、脉宽调制电路、模拟多路转换器、A/D转换器等电路)集成到一块硅片上构成的一个小而完善的微型计算机系统,在工业控制领域广泛应用。

网友I:
mcu可以用来做控制电路啊:lol
其实我也是菜鸟

网友J:
    单片机又称单片微控制器,它不是完成某一个逻辑功能的芯片,而是把一个计算机系统集成到一个芯片上。相当于一个微型的计算机,和计算机相比,单片机只缺少了I/O设备。概括的讲:一块芯片就成了一台计算机。它的体积小、质量轻、价格便宜、为学习、应用和开发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学习使用单片机是了解计算机原理与结构的最佳选择。
单片机的使用领域已十分广泛,如智能仪表、实时工控、通讯设备、导航系统、家用电器等。各种产品一旦用上了单片机,就能起到使产品升级换代的功效,常在产品名称前冠以形容词——“智能型”,如智能型洗衣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