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C2640R2F 开发一个带.91寸OLED的屏的应用,ROM够用吗?

楼主(2017-08-19):
如题,我想用CC2640开发一个带0.91 OLED屏的蓝牙应用项目,不知这个芯片的ROM够不够用(这颗芯片的ROM是128K)? 用CC2541 TI官方的应用中给出的一个血压计的代码例程所用到的代码是136K  , 有用到的朋友吗?

网友:
需要显示的内容很多吗?

网友:
代码大小跟生产的data不一样,编译之后才能知道是否不足。

网友A:
根据楼主提供的信息,没法估计啊。一般是够用的

网友B:
80+KB的闪存

网友C:
显示的时候建议不要使用汉字,使用英文。

网友D:
这个具体需要多大存储?

网友E:
需要存储的资料比较多的话,肯定不够了

网友F:
有可能要显示字模比较多。

网友G:
如果不够使用,推荐串口屏幕,

网友G:
看一下你的代码是多大的?

网友H:
136K是生成的文件吗?

网友I:
编译下载试试不就行了吗

网友J:
OLED屏驱动代码应该不是很大吧。

网友B:
楼主需要存储多少程序,还能不够用使用的?

网友C:
如果不存储过大的文字,这样可以应该可以的。

网友D:
正常设备64k就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E:
如果不够可以使用外部Flash芯片。

网友F:
选用带有字库的lcd试试

网友G:
单步这样说,根本不知道你说的大小是什么

网友H:
这个bin文件不能代表存储的大小。

网友I:
如果现实界面比较复杂,可能不能实现。

网友J:
重新编写代码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