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什么意思?

楼主(2017-08-19):
(无正文)

网友A:
我不是很懂,直接使用P1DIR=;不行?

楼主:
P1DIR&=0xdf呢?

网友B:
P1DIR|=0x10;等价于P1DIR=P1DIR|0x10

网友C:
嗯,P1DIR&=0xdf;等价于P1DIR=P1DIR&0xdf;

网友D:
0x10的二进制码是0001_0000, 一共有8个bit, bit0~bit7
所以P1DIR|=0x10 是将bit4设为1, 其余bit都保持不变

网友E:
楼上说得对,我补充一下,0xdf的二进制码是1101_1111,

网友F:
所以P1DIR&=0xdf是将bit5设为0,其余的bit都保持不变。

网友G:
把第五口置为高电平

网友G:
(P1DIR)一般来说是设置P1.4端口为输入状态,而不影响P1.4其它端口的输入输出状态

网友H:
这个最好使用BITx这样的宏定义,到时候好阅读.
然后通过宏定义个位清零,位置1,那么看起来就更清楚了

网友I:
设置p1.4端口方向为输出。。。。。

网友J:
P1DIR与0x10进行或运算;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啊

网友K:
设置引脚输出入而已。

网友L:
让P1DIR的第4位为1

网友M:
8表示01000,1在第5位啊

网友N:
定义为输出

网友O:
这个是什么单片机的?

网友P:
你看看手册这个寄存器是什么寄存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