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找不到问题所在

楼主(2017-08-19):
用40170搭一电路,36入5V出,
目前没有输出,查了UVLo及enable,ss等都正常。找不到问题所在

网友A:
那就继续找呗。。。能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B:
可能是片子没有起振  看看是不是起振电容没有接

网友C:
可否上图和关键点的电压?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

网友D:
跟换下这个主电源芯片的在看看

网友E:
先测量一下芯片关键脚的电压,看看芯片是否工作了

网友D: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更换下芯片的试试

网友F:
估计还是硬件设计上的问题的哈

网友G:
也过来看下这个问题的,参考原理图的设计没问题的,就监测下芯片的。

网友H:
电路是根据什么搭建?

网友I:
看一想你的 原理图试试。

网友I:
没有输出可能是电路问题。

网友J:
电路阻断了吗?

网友H:
根据原理图搭建电路。

网友I:
建议查看一下驱动电路。

网友J:
建议重新焊接一下电路试试。

网友K:
测量一下芯片关键脚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