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我对继电器的光耦隔离驱动有些许疑惑,求解答

楼主(2017-08-20):
类似这种驱动电路,X宝上的继电器模块到处都是
之前从来没深入思考,最近做了点用光耦的电路,都是强电弱点隔离的
让我开始怀疑人生了。。。

这个继电器的驱动,到底隔离了啥??

以下是我的疑问:(小生没啥经验,懂得不多,请教各位前辈)
1,保护控制器的输出口;
     这个用图上这种二极管隔开一下,或输出口用个三极管做个集电极开路,应该都能保护控制器的输出口,为啥要用光耦?
2,保护控制器的电源;
      光耦的输出端的电源实际还是跟控制器使用统一电源,除非使用隔离电源,但是无疑会增加很大的成本(我理解的可靠隔离都是双电源实现的,包括磁隔离芯片)
3,如果继电器坏了,强电出现在了光耦右侧,不还是会通过+12V进入控制器吗?

然后我上网搜索了点PLC的图,PLC的输入端也是类似这样的隔离

开始怀疑人生了都,这里的光耦是这么用吗??

网友A:
没有说12V是从控制器那边过来的吧。

网友B:
如果需要,电源也可以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说12V是从控制器那边过来的吧。

通常的接法是共用一个电源,模块的说明书也是这么说的
关键电路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需要,电源也可以隔离

电源做了隔离肯定就可靠了
但是没做隔离的情况呢?我疑惑的是这点

网友C:
1、隔离12V与5V,避免5V控制电路损坏(光耦是单向);
2、电平转换作用,5V无法直接驱动Q1部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常的接法是共用一个电源,模块的说明书也是这么说的
关键电路就是这样做的 ...

那是在扯淡了……既然是隔离,电源和地都要处理,不可能直接同源……

网友D:
1,保护控制器的输出口;
光耦前后端是隔离的,这有问题?单片机I/O端口用3.3V上拉就行,还用二极管隔离,本来驱动电流就小,多余。就是直接加5V,单片机口也是能承受的。
2,保护控制器的电源;
  12V电源应该是和5V电源隔离的,5V电源是和3.3V电源共地的。你这少了3.3V,难不成你这是5V单片机?只要这样就不存在你说的问题了。
3,如果继电器坏了,强电出现在了光耦右侧,不还是会通过+12V进入控制器吗?
继电器触点也是隔离的,怎么会强电跑到控制端了?
你下载个文档看看原理。

网友E:
继电器本来就是隔离的,安全上没有任何担心的理由,除非选杂牌

网友F:
建议LZ去了解一下

电气隔离

说实在,这里的“电工”不知道此为何物的大有人在。

网友G:
你这个电路,继电器控制端用光耦是多余的,你问原始设计的人,估计他的回答也仅是“保险”而已。该电路用三极管组合来控制,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G:
楼主第三个问题,如果继电器失效导致前后级短路,强电确实会反灌进12V,损坏控制器。想要真正的做保护,继电器的供电是要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