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了中断

楼主(2017-08-20):
dc, ADC, AD, ADC1, TI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if (CALBC1_8MHZ == 0xFF || CALDCO_8MHZ == 0xFF)
        {
             while(1);   // If calibration constants erased, trap CPU!!
        }
        // Configure Basic Clock
        BCSCTL1 = CALBC1_8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8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ADC10CTL0= ADC10ON+REFON+ADC10SHT_3+MSC+ADC10IE+SREF_1;
        ADC10CTL1= CONSEQ_3+INCH_10;
        ADC10CTL0&=~ADC10IFG;

        _EINT();//打开中断
        __delay_cycles(10);
        while(1)
        {
          while (ADC10CTL1 & BUSY);// Wait if ADC10 core is active
          ADC10SA = 0x200;         // Data buffer start
      ADC10CTL0 |= ENC+ADC10SC;//使能转换并且开始转换
      __delay_cycles(1);
      display();
        }
}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ISR(void)
{
        char index=0;
        int i;
        results[index++]=ADC10MEM;
        if(index==NUM)
        {
                unsigned long sum,real;
                index=0;
                for(i=0;i<NUM;i++)
                {
                        sum+=results[i];
                }
                sum>>=5;        //除以32求平均值
                real=((1.5*sum/1023)-0.986)/0.00355;//扩大1000倍
                data_temp[3]=real/1000;                                        //千位
                data_temp[2]=(real%1000)/1000;                        //百位
                data_temp[1]=real%100/10;                                //十位
                data_temp[0]=real%10;                                        //个位
                __delay_cycles(10);
                //display();

        }
        ADC10CTL0&=~ADC10IFG;//清除中断标志
}

网友A:
可以参考如下ADC10的例程

楼主:
哪个?麻烦发下

网友B:
//******************************************************************************
//  MSP430F20x2 Demo - ADC10, Sample A1, AVcc Ref, Set P1.0 if > 0.5*AVcc
//
//  Description: A single sample is made on A1 with reference to AVcc.
//  Software sets ADC10SC to start sample and conversion - ADC10SC
//  automatically cleared at EOC. ADC10 internal oscillator times sample (16x)
//  and conversion. In Mainloop MSP430 waits in LPM0 to save power until ADC10
//  conversion complete, ADC10_ISR will force exit from LPM0 in Mainloop on
//  reti. If A1 > 0.5*AVcc, P1.0 set, else reset.
//
//                MSP430F20x2
//             -----------------
//         /|\|              XIN|-
//          | |                 |
//          --|RST          XOUT|-
//            |                 |
//        >---|P1.1/A1      P1.0|-->LED
//
//  L. Westlund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May 2006
//  Built with CCE Version: 3.2.0 an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3.41A
//******************************************************************************
#include "msp430x20x2.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ADC10CTL0 = ADC10SHT_2 + ADC10ON + ADC10IE; // ADC10ON, interrupt enabled
  ADC10CTL1 = INCH_1;                       // input A1
  ADC10AE0 |= 0x02;                         // PA.1 ADC option select
  P1DIR |= 0x01;                            // Set P1.0 to output direction

  for (;;)
  {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 LPM0, ADC10_ISR will force exit
    if (ADC10MEM < 0x1FF)
      P1OUT &= ~0x01;                       // Clear P1.0 LED off
    else
      P1OUT |= 0x01;                        // Set P1.0 LED on
  }
}

// ADC1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void)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 Clear CPUOFF bit from 0(SR)
}

网友C:
这个是什么处理器芯片?

网友D:
ADC12CTL0=ADC12ON+SHT0_15+MSC;  //打开ADC12,
  ADC12CTL1=SHP+CONSEQ_2;         //使用采样定时器,单通道多次转换
  ADC12IE=0x01;                   //使能ADC12中断标志位ADC12IFG.0
  ADC12CTL0|=ENC;                 //使能转换
  P3DIR=0xff;
  P4DIR=0xff;
  _EINT();

网友E:
P6SEL|=0x01;                    //使能AD转换通道A0

网友F:
使用哪一路ADC转换/

网友G:
_interrupt void ADC12ISR(void)

网友H:
ADC10CTL0 / ADC10CTL1 后面的赋值把前面的覆盖了吧。

网友I:
没有配置IO。

网友:
单步调试的是否有问题吗

网友J:
单次顺序转换吗?

网友C:
你的输入引脚是否正确?

网友D:
引脚配置在哪?

网友E:
应该配置io为adc功能。

网友F:
这个有对应的ADC引脚。

网友G:
ADC12CTL0|=ADC12SC;             //开始转换

网友:
如果单步调试程序没有问题,才能保证信号稳定性。

网友J:
好像只能配置一个引脚吧,你的代码在哪里

网友H:
ADC10CTL0 = ADC10ON + ADC10SHT_2 + MSC + ADC10IE;  //打开内核,采样保持时间,中断允许
  ADC10CTL0 = SREF_4 + REFON;                        //参考电平设置

到此       ADC10CTL0 = SREF_4 + REFON;
前面的设置(ADC10CTL0 = ADC10ON + ADC10SHT_2 + MSC + ADC10IE;)可能已经不起作用了。

第二行应该用或运算符吧
ADC10CTL0 = ADC10ON + ADC10SHT_2 + MSC + ADC10IE;  //打开内核,采样保持时间,中断允许
ADC10CTL0 |= SREF_4 + REFON;                        //参考电平设置

网友I:
使用的哪个引脚作为转换通道?

网友K:
配置io为adc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