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执行流程问题

楼主(2017-08-20):
在用飞思卡尔9S12单片机 给74hc595 通信 用硬件spi 可是写完后 用示波器看到的波形跟软件写的不太一样;
程序:

按程序的流程DO_595_LATCH初始化为高(Dio_init()),DO_595_LATCH 拉低 然后spi函数开始发送,发送函数执行完后(此时DO_595_LATCH还是低)DO_595_LATCH拉高;
示波器抓到的(为了看清楚就上电执行一次):
(红色:clk 蓝色:data 黄色:latch)
波形上看到latch拉低后马上又拉高了,不想预想的一样在spi发送过程中拉低发送结束后拉高,这是怎么一回事?感觉IO口拉latch口 跟spi发送不是按照程序执行的顺序执行的;

网友A:
速度放慢点再测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放慢点再测测

总线时钟放慢点??

网友B:
Spi0_Send_Byte(0x01)这个函数执行完后,判断下SPI是不是出于Busy状态,在不是Busy状态下再拉高latch.

网友B:
很有可能是数据仅仅扔到 SPI的数据寄存器里面去了,然后这个函数执行完了。但此时数据还没有完全发送出去,需要通过移位寄存器一位一位的发送出去。要判断数据是否全部发送出去了,应该判断下SPI是不是处于忙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可能是数据仅仅扔到 SPI的数据寄存器里面去了,然后这个函数执行完了。但此时数据还没有完全发送出去, ...

很有道理~等下去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有道理~等下去试一下~

这么晚还在学习,精神可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