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mcu出现问题了

楼主(2017-08-20):
液晶mcu出现问题了LCD会是什么样子?
液晶的MCU出现故障了会表现出什么情况?

网友A:
楼主最好把问题再描述的清楚一些。

网友B:
MCU是微处理器,它出现故障表现的现象是很多的 ,要看MCU的故障点。一般来说,MCU出现故障,显示器会失去控制,按键失去功能,显示混乱(甚至无显示)。

网友C:
你提的问题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解释清楚,要区分故障点来分析其故障现象。你也可以把你遇到的具体问题贴出来,大家帮你分析是不是MCU的故障。

网友D:
MCU如果出问题,液晶LCD应该没什么东西显示了

网友E:
情况很多,例如只出现阴影 出现半截字

网友F:
那是液晶控制芯片吧,一般坏了就没显示了。

网友C:
如果坏了基本就不显示   或者是出现坏点   基本就这些故障现象了

楼主:
嗯,我晓得啦

网友G:
lcd有问题跟mcu什么关系

网友H:
这个是什么设备上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MCU是微处理器,它出现故障表现的现象是很多的 ,要看MCU的故障点。一般来说,MCU出现故障,显示器会失去控 ...

楼主也没有具体分析什么故障。

网友J:
有什么故障原因?

网友K:
肯定不能LCD不能显示图片。

网友L:
没有看懂,坏了肯定都有问题。

网友M:
具体说是遇到了什么问题?

网友:
mcu故障了,其他的都不能工作了。

网友N:
LCD故障了,看不到图片了。

网友G:
mcu坏了就不能驱动lcd了。

网友H:
串口lcd不会受到影响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MCU是微处理器,它出现故障表现的现象是很多的 ,要看MCU的故障点。一般来说,MCU出现故障,显示器会失去控 ...

lcd故障了,肯定不能显示了。

网友J:
一个模块坏了,其他的都不一样故障。

网友K:
这个先检查电源是否有问题。

网友L:
还有可能是软件问题。

网友M:
是不是你的硬件存在问题?是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N:
mcu故障了,不能显示不能操作。

网友:
LCD的背光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O:
MCU 主要是起控制作用的

网友O:
MCU坏了,lcd就运行不起来的

网友P:
不显示了呗,出现阴影,一半显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