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蜂鸣器电流消耗的问题。。。。

楼主:
小弟最近调试电路时发现一个蜂鸣器消耗电流的问题,下图的蜂鸣器响的时候,其它模块功能异常,计算了一下应该是这个蜂鸣器耗电流太大。
SS8050的手册放大倍数是250~350, 这样算的基级的电流有((3.3v-0.7v)/1k)*300 =  780ma了,好像是太大了,LDO电源是1A的。
而且我看了蜂鸣器的手册,说是最大电流只有20ma,请问实际电流是按20ma算,还是780ma? 如果是780ma,这个电路蜂鸣器不会烧坏嘛?
这个蜂鸣器实际消耗电流应该是多少?
问题比较初级,别笑话啊。。。

网友A(2017-08-20):
8050是开关状态,你的算式不适用,应该是3.3v扣去导通压降0.3v除以蜂鸣器内阻(等效电阻).
所以没那么大电流.不过电流也确实不小,一般直流内阻16~32Ω,也要100mA了.按我的经验,串只30Ω电阻,电流立马小一半,还听不出明显音量轻.
手册说20ma是指平均电流,得看驱动脉冲占空比.可把占空比加大些(听效果定),电流会小些.软件中注意,不叫时关断8050.

网友B:
你计算出的780mA电流是8050在该电路下的最大驱动电流,只要8050的负载不大于这个值即可,从你提供的电路看没有什么问题。你可查查其他地方

网友C:
在蜂鸣器两端并一个0.1uf电容试试。

网友D:
电流表串入蜂鸣器与+3.3V之间,实测一下,

网友E:
VCC加个大电容,你注意你算的是直流电流,而蜂鸣器是工作在交流电路中,所以感性负载很大(最直流不一样),你可以适当调节一下PWM的占空比。
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注意蜂鸣器的谐振频率一定要和PWM匹配,这样就可以用最小的功耗使蜂鸣器达到最大的效率!

网友F:
引用 网友A:
8050是开关状态,你的算式不适用,应该是3.3v扣去导通压降0.3v除以蜂鸣器内阻(等效电阻).
所以没那么大电流. ...

不叫时关断蜂鸣器,这个很关键。要这样处理的就肯定是无源的蜂鸣器了把,无源的蜂鸣器,LZ的电路就不太妥了,要在蜂鸣器上加一个反向的二极管用于续流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我是直流驱动的有源蜂鸣器,也不弄什么PWM, 就是偶尔需要时响一下。
之前是控制响200ms,上电的时候响一下,结果导致后面的WIFI模块启动异常,
现在改成响100ms,而且改在WIFI模块初始化完成后再响,目前没出现问题。

感谢各位的建议,VCC的电容用了100uf的,准备换成220uf,应该会好点吧。

蜂鸣器持续响是不是很耗电。。。就实际影响来看远不止30ma啊,至于串电表,板子上这个插不进去啊,只能在面包板上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