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包长度可能大于255

楼主(2017-08-20):
RT,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以前的协议里最大数据包长度不超过255,所以采用的是可变数据包长度模式,同步字后面跟着的一字节数据就是数据包长度。
现在因为需要改进,数据包长度可能大于255(大于255,需要采用无限长度模式),为兼容以前的协议的情况下,有什么好的办法处理?

网友A:
这个片子自动加长度和CRC保证接收到的正确性

网友A:
是的,按照楼主说法,你可以自己另加包头包尾和校验了,保证数据包长度大于255时正确接收,自己加个CRC16

楼主:
我觉得难点在于,接收方不知道要收的数据包长度是否大于255,又要兼容以前的协议,所以在接收时什么时候采用可变数据包长度模式接收,什么时候该采用无线长度数据包模式??

楼主:
我想到的办法有:
第一种:分包,拆成多个包,每包数据长度不超过255,包里还有总的包数及当前包数,接收所有包后处理。
因以前的协议里不含有总包数和当前包数一说,所以通过命令码区别来解码。
(第一种方法就没有采用CC1100E手册里讲到的采用无限长度数据包模式)

楼主:
第二种:发送方在知道将要发送的数据包长度超过255字节时,先发送一个通知指令数据包,且包里含有将要发送的数据包总长度,接收方收到通知指令后,开启无限长度接收模式。。。。。(接下来按照手册中说的做)

不知道采用哪种方法好,或者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处理呢???

网友B:
可以搞一个字来标记,区别数据包长度的不同,然后接收程序里校验处理数据

网友C:
1、第二种合理,多发几次而已。改动较小。不过发送时间长,就会带来第二个问题,功耗和数据碰撞
2、长度,包头包尾,crc,一次发完,功耗小和冲突可能性小一点。
3、主各有各的好处,斟酌考虑

楼主:
时间上应该差不多吧?能不能再详细说说,谢谢

网友C:
拆包发送 每包都加校验

楼主:
跟TI手册中讲道德采用无限长度数据包模式相比,有何优缺点呢?

网友D:
时间差很多,不管你用多高的波特率发送,都有个发送延时和接收延时,每发送一次数据包,发送和接收都需要位同步即收发送01010101和字节同步固有的硬件地址。如果分多个包发送,则会增加发送时间。我记得burst是连续发送吧,你再试试单字节的。一个数据包分着发也是同样道理。

网友E:
如果按你的第二种想法,先判断数据包长度是否大于255,如果大于255,再发命令字+有效数据,将数据包长度定义到最大即接近255,分包发送,总发送数据格式为:包头+长度+crc16+包尾

楼主:
第一种拆包方式发送你说的对,但第2种方式采用无限长度模式就没有分包一说 ,但是接接收方不知道来的数据包是否大于255,所以发送方需先通知接收方,也需要一个通知包。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F:
包头+长度+crc16+包尾    长度就是数据包总长度(大于255的数据长度)

楼主:
如果拆成了几个包,接收方是每收到一个包应答一下,通知接收方发送下一个包?还是等收到全部的数据包后,再应答呢

网友G:
我发80个字节,拆成2个包,但是出现了数据碰撞问题,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碰撞问题,有高手指点思路吗?

网友H:
这个拆包发送吧,,大于255的数据包会给带来错误的。

网友I:
搞一个字来标记,区别数据包长度的不同

网友J:
大数据量的进行拆包处理,还是需要遵循一定的数据协议的。

网友K:
数据包的长度大于255的话,需要分包拆解发送的。

网友L:
数据包的长度大于255,可以进行拆包处理的。

网友M:
但是出现了数据碰撞问题,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碰撞问题

数据碰撞表现出什么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