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大家帮忙想想0-3.3v怎么转换成0-20mA

楼主(2017-08-20):
(无正文)

网友A:
用在什么上?

楼主:
工业控制

楼主:
详细说就是:
设计一个基于STM32的CAN的智能控制器,关于模拟信号的输出模块设计遇到问题,想让大家帮帮忙啊,最好仔细说一下,信号经过STM32的DAC出来是0到3.3V的,而针对工业情况无法将这个电压送到执行器

网友B:
必须经过处理要处理成0-20mA的电流信号?

楼主:
是啊,我想知道这个怎么处理啊?要用什么芯片?

楼主:
我用LM393和晶闸管可以不可以啊?

网友C:
DAC前的数据能不能得到,可以的话可以直接传输给AD421(0-20mA芯片)

楼主:
谢谢啊,AD421是一个4-20mA转换器,不是0-20mA。

网友D:
你想要啥?

楼主:
我要0-3.3V转0-20mA的转换,我想的是用一个运放将0-3.3V放大到0-5V,然后在将0-5V转换为0-20mA。

网友D:
电流信号不知道怎么控制啊

网友D:
XTR110/111可以完成你需要的0-20mA的转换。

网友E:
V-I用运放可以实现的!!!

网友F:
麻烦请问前辈最后怎么解决的,现在也是遇到这问题。很是感谢

楼主:
嗯,我看看,多谢了~~

网友G:
如果要简单, 可以用 XTR115 这样的电路实现.
当然通过运放也是可以实现的. 你还得给一个参数, 输出电压范围.
不建议通过单片机的软件来实现.

网友H(2017-10-27):
引用 网友G:
如果要简单, 可以用 XTR115 这样的电路实现.
当然通过运放也是可以实现的. 你还得给一个参数, 输出电压范围 ...

请问,如何用XTR115实现8路输出电流的电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请问,如何用XTR115实现8路输出电流的电路

XTR115 只能输出一路 20mA.
8路用 8片, 当然可以实现, 这个办法有点笨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XTR115 只能输出一路 20mA.
8路用 8片, 当然可以实现, 这个办法有点笨吧

有没有更好一点的办法

网友I:
坛友是用什么方法输出0-20mA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坛友是用什么方法输出0-20mA的?

用XTR115,它就是一个输入0~5V,输出4~20mA的芯片,你可以先去查一下它的手册看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用XTR115,它就是一个输入0~5V,输出4~20mA的芯片,你可以先去查一下它的手册看看 ...

我用这个芯片试了,但是发现个问题,我需要两路4-20mA输出,0-5V输出我用的是DAC芯片输出两路,然后给XTR115芯片,但是没有得到4-20mA的输出,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电路没弄对,坛友的XTR电路能否**坛上来给看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用这个芯片试了,但是发现个问题,我需要两路4-20mA输出,0-5V输出我用的是DAC芯片输出两路,然后给XTR ...

你直接用XTR115连接就行,不需要那个DAC,因为XTR115直接就可以实现电压电流的转换,用两片XTR115就可以实现两路输出。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直接用XTR115连接就行,不需要那个DAC,因为XTR115直接就可以实现电压电流的转换,用两片XTR115就可以 ...

主要原因是我的板子受限制,只剩余一组SPI接口,所以选用SPI接口的DAC芯片来输出0-5V,然后再经过XTR115输出4-20mA,现在的问题是我按照XTR115的手册去设计,但是没有出来想要的4-20mA,另外也不知道多路之间怎么去做隔离,所以想借坛友的多路处理的电路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