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外中断口和T0/T1计数口,如何对来自P3.6的脉冲计

楼主(2017-08-20):
不用外中断口和T0/T1计数口,如何对来自P3.6的脉冲计

楼主:
频率为15HZ

网友A:
用定时器定时50MS,在中断程序里累计计数

网友B:
这样丢脉冲很严重

楼主:
是啊,我试过了

网友C:
脉冲宽度多窄呀?

网友D:
CPU很有空的话,一直判断IO口吧。

网友E:
如果你的外部波形占空比不是50%的话,那么还是提高你的采样率吧

网友F:
15HZ 按照50%的占空比计算,其高低电平只有33MS,有50MS的中断抽样查询,一定会有丢失

楼主:
那怎么办?

网友A:
改用10MS中断查询,应该会没有问题

网友G:
就是定时器定时50MS得太长了,提高采样频率

网友H:
设置定时器高优先级中断,其余低优先级中断;实测确定最小脉冲宽度,选择恰当的定时时间

网友B:
定时还可以设置的更低

网友C:
捕捉判脉宽,符合则计数++;

网友D:
没有捕捉就判断电平,然后定时器判脉宽;

网友E:
可以用查询方式

网友F:
加个计数器 芯片

网友I:
15HZ的定时器采样怎么会丢失?

网友A:
你把定时器设定为1MS或则5MS中断,并对电平信号进行多次采样,连续采集到3次(假定)确认即可

网友G:
真不太好弄,扫描慢了容易丢脉冲,快了容易重判。

网友H:
考虑一下加硬件吧,触发器什么的。

网友B:
这么慢一个信号,甚至比普通按键输入还简单

网友C:
定时器扫描,或者主循环扫描,随便都能把它扫到

楼主:
知道了,多谢大家

网友J:
IO持续轮询吧

网友K:
无非:
1、测量周期,时间短,适合周期长的
2、测量频率,适合频率高的,否则时间很长

网友L:
根据你脉冲的最小高电平或低电平时间的一半来查询,绝不丢失。
假设你脉冲的最小高电平是1ms,最小低电平是200us,则使用100us查询,只要保证你的查询速度是均匀的100us,就不会丢失。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改用10MS中断查询,应该会没有问题

正解

网友N:
引用 网友G:
真不太好弄,扫描慢了容易丢脉冲,快了容易重判。

IO口查询+IO电平变化或边沿变化判断脉冲,.

网友O:
坐等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