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MAX485间通信问题

楼主(2017-08-20):
有两A、B板采用MAX485相互通信,当用串口与A板或B板都能正常通信,但当A板与B板连接就不能通信,用助手监测只有A板发出的数据,没有B板的回复数据,请大家支支招!谢谢!

网友A:
用示波器看波形,这才是最根本的解决办法。

网友B:
B板接收A板数据  然后发给电脑串口显示  看B板收发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B板接收A板数据  然后发给电脑串口显示  看B板收发是否正常

B板接电脑串口可以正常收发,接到A板数据不对,偶尔CRC校验码不能通过收到的数据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波形,这才是最根本的解决办法。

没有示波器的解决方法有吗?谢谢

网友C:
通常是A、B板485接口AB线的上拉、下拉电阻不合适造成的。

解决办法:先取消AB线上所有的上下拉电阻。试一试再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示波器的解决方法有吗?谢谢

测一下A,B线上的电压,看看是否满足通信的偏置要求

网友E:
上图,我以前遇到过接收的数据不对,板子是统一做的,经过很多天的测试才发现485的2脚电压低了,造成数据错误,后面通过改电阻把电压调高,数据就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常是A、B板485接口AB线的上拉、下拉电阻不合适造成的。

解决办法:先取消AB线上所有的上下拉电阻。试一 ...

A端上拉5.1K,B端下拉5.1K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图,我以前遇到过接收的数据不对,板子是统一做的,经过很多天的测试才发现485的2脚电压低了,造成数据错误, ...

你说的这种情况是应该是485的2、3脚发送或接收切换使能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一下A,B线上的电压,看看是否满足通信的偏置要求

A、B线间压差多少算是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A、B线间压差多少算是正常?

无通信时压差基本为0,有通信时压差应该大于3V

网友B:
引用 楼主:
B板接电脑串口可以正常收发,接到A板数据不对,偶尔CRC校验码不能通过收到的数据变了
...

恭喜 找出问题所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示波器的解决方法有吗?谢谢

不用示波器,一般是瞎猜。
比如AB,BA各种排列组合试试。虽然,大部分情况也可以解决问题。
用示波器,能看出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电平,比如波形等等。你会知道下次设计的时候哪里需要改进。。

网友F:
把地线也接过来试试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因为光耦导致输出幅度不够,在此感谢以上朋友的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