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朋友知道这个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7-08-20):
最近学习电路,今天拆了一个电路板,有一个芯片ATMEL616,网上没查出来这个是什么芯片,另外它的边上那个大的AC1715DEA579是什么也没查出来,有没有朋友遇到过的,谢谢!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Documents\My Pictures

网友A:
第2行字,24C16

网友B:
24C16一般是 EEPROM吧
那个大的片子没见过

网友C:
如果是学习电路,建议楼主换一个板子学习。

如果是学习人家的电路,建议楼主描述的再清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2行字,24C16

看第二行字吗,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学习电路,建议楼主换一个板子学习。

如果是学习人家的电路,建议楼主描述的再清楚一些。 ...

学习简单一些的板子吗,这个板子挺小的也不复杂,

楼主:
这个是拆的家里的血压计,身边也没别的可拆了,这个还简单一些。今天看了一下血压计的原理,发现有放大滤波等,可是这个电路只有74LS02D(或非)和楼上朋友说的24C06存储器,以及一个没字的八腿芯片,和那个大的,大的可能是单片机?放大滤波不知怎么实现的,有一起研究的吗?

楼主:
如果大的是单片机,难道单片机里有放大器?要不然放大滤波环节哪里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大的是单片机,难道单片机里有放大器?要不然放大滤波环节哪里去了

8脚芯片可能是运放啊

网友D:
杰里的芯片吧 有点像MP3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杰里的芯片吧 有点像MP3

到哪能查到呢,看看这个芯片到底有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8脚芯片可能是运放啊

按照原理,滤波前放大一次高通滤波后放大一次,和高通滤波、低通滤波,8脚应该有2个运放,应该不够?

网友:
ATM那个芯片是24C16,存储芯片来着,ATM是厂商名称
前面那个真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