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嵌入式FAT文件系统免费源码下载

楼主(2017-08-21):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楼主(2017-09-26):
欢迎下载
版本:
1.最新_1_目录下的文件名和目录名不可以相同,即改进了建文件和目录的判断算法.
2.最新_2_长文件名生成短文件名,用了其目录项的位置生成,位置在seek_space时获得,建文件和目录的速度加快
3.最新_3_移动指时(f_seek)要与写的缓冲区相对齐,否则设置了多扇区的缓冲区的指针移动写有点问题.
4.(2017-09-26)最新_4_FILE_open_status检查用的是文件目录项的位置来判断,用首簇号和DISK_ID,如果是空文件的话(首簇号是0)判断有点问题

楼主:
版本:
1.最新_1_目录下的文件名和目录名不可以相同,即改进了建文件和目录的判断算法.
2.最新_2_长文件名生成短文件名,用了其目录项的位置生成,位置在seek_space时获得,建文件和目录的速度加快
3.最新_3_移动指时(f_seek)要与写的缓冲区相对齐,否则设置了多扇区的缓冲区的指针移动写有点问题.
4.(2017-09-26)最新_4_FILE_open_status检查用的是文件目录项的位置来判断,用首簇号和DISK_ID,如果是空文件的话(首簇号是0)判断有点问题
5.(2017-09-27)最新_5_save_enum_vars和restore_enum_vars保存,CORE[0].CurrentDirectoryType,
防止文件和目录枚举后当前目录的CORE[0].CurrentDirectoryType丢失
6.(2017-09-27)最新_6_folder_enumeration要根据当前目录计算disk_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