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STM32F407

楼主(2017-08-21):
AD芯片外挂,采集四个通道的时域数据,最高采样频率为192k,用DMA传输进入内存后,触发中断,数据简单处理,然后通过网口传输给电脑设备显示,这一部分是时时采集的,另外除采集工作外,我还需进行一些简单的控制流程。请问我用这款STM32F407芯片能否达到我的要求

网友A:
必须可以

网友A:
407带MAC,外接一个PHY芯片就可以了,不过建议407选择用25M的晶振,这样可以通过PA8(MCO)管脚输出25M的频率供PHY芯片使用,PHY不需要额外的晶振了,降成本。

楼主:
我的数据是需要四个通道时时采集的,数据是进入中断处理,我在想采样频率要192k,会不会对我的控制流程造成很明显的卡顿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7带MAC,外接一个PHY芯片就可以了,不过建议407选择用25M的晶振,这样可以通过PA8(MCO)管脚输出25M的频率 ...

对于这个我还是有两个疑问,第一:四个通道的数据,虽然用DMA快速传输,在中断中进行数据处理,但是如果我每一个通道的一帧数据是16384个点,会不会对我的控制流程产生明显的卡顿现象,不流畅?  第二:这个指标还有没有上升空间,也就是说采样频率还可不可以更高一点(ps: 我整个方案里必须要保证数据采集不能断,所以实际上,我采集数据和控制流程是两条线分开运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这个我还是有两个疑问,第一:四个通道的数据,虽然用DMA快速传输,在中断中进行数据处理,但是如果 ...

针对你的2个疑问:
    第一个问题:
           ADC利用DMA传输,是没有CPU干预的,你的控制流程是利用CPU去做事情,而DMA和CPU在使用者看来   是并行在做事情, 因此不会对你的控制流程产生明显的卡顿。利用DMA进行ADC采样中断是在DMA ADC传输完成后才产生中断的,这个产生中断的时间计算是这样来的:ADC一次转换时间 = ADC采样时间+12个时钟周期,
即你在设置ADC寄存器的时候,有个采样时间寄存器,最小是3个时钟周期,最大是480个时钟周期,那么
ADC一次转换时间最小为3+12 = 15个时钟周期,最大为480+12 = 492个时钟周期。ADC的一个时钟周期计算如下:APB2频率 / ADC分频,举个例子,如果APB2时钟为 8MHz,ADC分频为8分频,那么ADC的频率为1MHz,一个时钟周期为1us, 因此最小转换时间为 15时钟周期*1us = 15us, 最大492us。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针对你的2个疑问:
    第一个问题:
           ADC利用DMA传输,是没有CPU干预的,你的控制流程是利用C ...

每一个通道是6384个点,那么4个通道是6384*4 = 25536个点。因此总时间在 25536 * 15  = 383.04ms至 25536* 492 = 12.563712S之间。也就是说每一次产生DMA中断的时间在383.04ms 和 12.563712 S之间,不会对你的控制流程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每一个通道是6384个点,那么4个通道是6384*4 = 25536个点。因此总时间在 25536 * 15  = 383.04ms至 25536 ...

不建议ADC 采样时间设置得越短越好,采样时间的长短与采样得到的数据精确度成正比,通常ADC采样时钟周期取中间值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针对你的2个疑问:
    第一个问题:
           ADC利用DMA传输,是没有CPU干预的,你的控制流程是利用C ...

第一个问题的回答顺便也回到了你的第二个问题,也就是采样时间可以更短,将ADC的频率提高,然后采样周期稍微设置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的回答顺便也回到了你的第二个问题,也就是采样时间可以更短,将ADC的频率提高,然后采样周期稍 ...

好的,谢谢你,这个方案本身还是我最初的设想,自己也不确定能不能达到目的,现在听你说了之后,可以大胆的去尝试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这个方案本身还是我最初的设想,自己也不确定能不能达到目的,现在听你说了之后,可以大胆 ...

Just do it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这个方案本身还是我最初的设想,自己也不确定能不能达到目的,现在听你说了之后,可以大胆 ...

是稍微多问一句,为什么还要外挂ADC芯片呢? 407自带的AD不行吗?上面的计算都是基于407自带的ADC计算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稍微多问一句,为什么还要外挂ADC芯片呢? 407自带的AD不行吗?上面的计算都是基于407自带的ADC计算噢 ...

因为自带的AD芯片达不到我想要的精度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自带的AD芯片达不到我想要的精度要求

那可能就有问题了,你的外挂AD器件通过SPI或者其他外设接口去控制和读取数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就有问题了,你的外挂AD器件通过SPI或者其他外设接口去控制和读取数据吗? ...

外挂的AD芯片是通过SPI读取数据,只单单负责数据采集,我的控制是走的另外的流程,通过几个GPIO口去操控外设,跟这个采集数据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这样是有问题吗?

网友A:
我没有用过SPI的 AD器件,要是使用SPI+DMA读取数据的话,SPI需要给AD额外的指令吗?还是说SPI直接把DMA配好后,AD器件每采样完成一次就自动把数据丢给SPI?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用过SPI的 AD器件,要是使用SPI+DMA读取数据的话,SPI需要给AD额外的指令吗?还是说SPI直接把DMA配好 ...

还有一点,407 SPI应该是作为主机吧? 如果407 SPI作为主机,407怎么知道AD器件什么时候采样完成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点,407 SPI应该是作为主机吧? 如果407 SPI作为主机,407怎么知道AD器件什么时候采样完成呢? ...

需要考虑一下SPI+DMA怎么去实现。

网友A:
先不用去着急做,思路清晰了,技术方面都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用去着急做,思路清晰了,技术方面都不是问题

恩,是的,我还在查找一下资料,考虑要不要换一块主频高点的ARM芯片,但是当初为什么会选择STM32F407,主要是因为这款学习资料非常全面,对于我这种新手来说简直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啦。他们家好像有一款F7系列的,主频比F4系列要高(本来是想问一下能不能实现,然后我自己再在开发板上做做的。)

网友A:
这个不是主频高不高的问题了,F7可以的话,407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主频高不高的问题了,F7可以的话,407肯定是可以的

是哪个AD器件每转换一次AD需要 拉低 片选,然后拉高片选吗? 另外 每开启一次AD转换,都需要407的SPI发送指令吗?  因为我问的着2个问题都需要CPU参与,如果AD每一次采样过程都需要CPU参与,那可能就有问题了。如果没有的话,那就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哪个AD器件每转换一次AD需要 拉低 片选,然后拉高片选吗? 另外 每开启一次AD转换,都需要407的SPI发送 ...

首先我的设想是这样啊,也不知道对不对,AD器件采集一次是通过我的时钟来控制的,比如上升沿采集或者下降沿采集数据,一块芯片上采集四个通道,然后这四个数据用DMA搬运,放到ARM的一个内存里,直到我每一个通道集满16384个数据,也就是一共65536个数据后,再触发中断,在触发中断之前,这一部分是不需要CPU参与的,我在中断函数里对这些数据进行类型转换,然后通过网口发给电脑。只有这一部分是需要CPU参与的,然后我还看到一个资料上说,可以用DMA与网口结合发送数据,这一部分还没研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我的设想是这样啊,也不知道对不对,AD器件采集一次是通过我的时钟来控制的,比如上升沿采集或者下降 ...

那我问个问题,407发个SPI时钟给AD器件(407并不知道AD器件转换完成一次数据没有),那要是AD器件此时正在进行AD采样没有完成。那么读回来的数据就有问题了,但是DMA不管有没有问题,只要SPI 接收到数据DMA就会往内存里面搬。如此就会存在AD数据有问题(我对AD器件本身不是很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问个问题,407发个SPI时钟给AD器件(407并不知道AD器件转换完成一次数据没有),那要是AD器件此时正在 ...

这个可以通过配置SPI时钟和AD采样时钟来协调好,我有点担心的就是采样频率为192k的话,我SPI搬运一次数据的速率不知道来不来得及,不知道它能不能在下一次采集数据之前能够把当前数据存到我ARM内存里

网友A:
这可肯定是来得及的,192k的数据,假如一次采样是16bit,那么就是 192K*16bit = 3.072Mbit/S, SPI肯定是可以达到这个速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肯定是来得及的,192k的数据,假如一次采样是16bit,那么就是 192K*16bit = 3.072Mbit/S, SPI肯定是可 ...

恩恩,顺便说一下,我的AD芯片为24位的,其实我也还在琢磨,SPI的搬运速率还是跟ARM芯片的主频有关的,所以打算买一个STM32F7开发板来玩玩啦,实在是太感谢你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恩,顺便说一下,我的AD芯片为24位的,其实我也还在琢磨,SPI的搬运速率还是跟ARM芯片的主频有关的,所 ...

407 SPI的速度最快可以达到 几十M噢,正如你说的 407资料多,开发起来相对风险小,时间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7 SPI的速度最快可以达到 几十M噢,正如你说的 407资料多,开发起来相对风险小,时间短 ...

STM32F7开发板也有详细的资料,而且我还得考虑一下后期开发的问题,所以主频能高点就高点,当然这些都是建立在详细资料的前提下啦

网友B:
MARK下以后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7 SPI的速度最快可以达到 几十M噢,正如你说的 407资料多,开发起来相对风险小,时间短 ...

突然看到一个问题,就是SPI的数据大小是为8位到16位,但是我的AD芯片是24位,也就是SPI传输是不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突然看到一个问题,就是SPI的数据大小是为8位到16位,但是我的AD芯片是24位,也就是SPI传输是不行的。 ...

没有问题,SPI数据设置为8位,传三次就可以了。DMA可以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问题,SPI数据设置为8位,传三次就可以了。DMA可以做到

也就是说24位的传3次就可以了是吧,这样我又担心速率啦,我算了一下,192k采样频率,24位,四个通道,也就是说   192k*24*4=18432k,然后我还得分三次传,那就是说18342k*3=55296kbit,这样我感觉SPI跟本传不过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24位的传3次就可以了是吧,这样我又担心速率啦,我算了一下,192k采样频率,24位,四个通道,也 ...

不是你那样算的 一通道 192K个单元 * 3byte * 8bit = 0.192*24 = 4.608Mbit/S, 如果用DMA就够了(DMA是并行的,所以只需要一通道的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24位的传3次就可以了是吧,这样我又担心速率啦,我算了一下,192k采样频率,24位,四个通道,也 ...

需要考虑的是 MCU在发出SPI时钟读数据的时候保证好ADC芯片数据准备好了,这个才是我担心的问题。能否把AD芯片手册给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那样算的 一通道 192K个单元 * 3byte * 8bit = 0.192*24 = 4.608Mbit/S, 如果用DMA就够了(DMA是并行 ...

DMA是并行的,但是我是用一块AD芯片采集四个通道的,所以DMA并行也没什么用啊,那么只需要一通道的时间我就不知道怎么理解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考虑的是 MCU在发出SPI时钟读数据的时候保证好ADC芯片数据准备好了,这个才是我担心的问题。能否把AD ...

我的AD芯片AK5388,然后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发数据手册,发邮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AD芯片AK5388,然后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发数据手册,发邮件?

我有空看看

楼主:
好人啊,实在是太感谢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点,407 SPI应该是作为主机吧? 如果407 SPI作为主机,407怎么知道AD器件什么时候采样完成呢? ...

有SPI的ADC芯片当采样完成,有一个数据脚电平会翻转,说明采样完成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SPI的ADC芯片当采样完成,有一个数据脚电平会翻转,说明采样完成的

学习了

网友C:
好像是AD7175,24bit的adc;但是如果使用24bit的精度输出,采样速率太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人啊,实在是太感谢啦

看了下AK5388数据手册,没有看到它是不是SPI输出,如果是的话,要想用DMA传输,407必须作为从机,AK5388作为主机,一旦5388采样完成24bit数据就给407,407通过DMA获取,CPU就用来做你的控制逻辑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AK5388数据手册,没有看到它是不是SPI输出,如果是的话,要想用DMA传输,407必须作为从机,AK5388 ...

恩,数据手册里的那个SDTO引脚应该就是串行数据输出引脚,的确,AD芯片做为主机好控制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数据手册里的那个SDTO引脚应该就是串行数据输出引脚,的确,AD芯片做为主机好控制一些。 ...

撸起袖子干

网友D:
你需要加一片FPGA

楼主:
ARM板加FPGA我知道是绝对能做的,但是目前想做一下尝试能不能用ARM板做完这个,您这么建议是觉得我这个方案有什么地方不能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