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关于MODBUS串口助手调试的问题求助

楼主:
最近在测试一个modbus协议通信情况,刚刚研究了这个协议,地址(1bit)+功能码(1bit)+数据起始地址(2bit)+长度(2bit)+校验(2bit),但是没找到串口助手接收的介绍,所以不知道收到的数据(下图蓝色部分)每位代表什么,求知道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2017-08-21):
01 地址
04 功能码
10 代表后跟16个字节
FF~00 16个字节的具体内容
AF 3E 代表校验码

网友B:
先把bit和byte写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