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上L-N爬电距离

楼主(2017-08-21):
查阅资料IE60950,PCB布线L/N之间爬电距离为2.5mm,单也有人说1mm可以耐压1500V AC。到底哪个为正确的呢?

网友A:
建议≥2.5mm 再开槽 ,如果板子空间够 这个距离再加大
“有人”你也相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2.5mm 再开槽 ,如果板子空间够 这个距离再加大
“有人”你也相信?

看了公司以前的一个板子,L-N距离只有0.94mm,和领导说了自己的见解,要大于2.5mm。但领导说这个产品设计时经过外面公司评估的,可以这么做。现在有点晕了。

网友B:
220V AC电压产品按通常的污染等级等其它方面的要求,要过2500V的标准。

网友B:
也要看是在什么位置,2.5mm以上是标准中接线端子间和此处PCB上布线的距离要求,其它保险丝前的布线间距离也是尽量大,现在没手册看,记得GB、EN等大多数标准好象是要有2mm以上,UL要求2.54mm以上,但是过保险丝后,高压间只要求能满足功能绝缘,1mm是足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