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热电偶测量求问

楼主(2017-08-21):
现在热电偶仪表放大器是带冷端补偿如AD8495如图b等等, 现在有个课题测热电偶是一端测量端温度,一端0°冰点,如图a, 我是不是用一个仪表放大器测量两根压差查表就行?仪表放大器用AD8226,放大100倍,只需要测0-100°,所以单电源供电就行? 请问还有什么其他需要注意的细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热电偶相关专辑 39册 122M ◆〓
〓◆ 当你的温度量测还搞不定时,请进, ◆〓 , 老帖新开

谢谢,我只需要测量电压差,刚才仿真了一下AD8226,1°时候电压电压大概0.04mV,放大100倍,输出始终27mV,单电源供电。

网友B:
AD8495芯片内部已有冷端补偿,再外加参考冷点反而会产生误差,除非使AD8495处在参考冷点。
仪表放大器应采用双电源工作,单电源性能会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8495芯片内部已有冷端补偿,再外加参考冷点反而会产生误差,除非使AD8495处在参考冷点。
仪表放大器应采 ...

之前用的是AD8495,现在想找一款不带补偿的仪表放大器,因为测量0-100°,1°时候电压40uV,想找一个失调电压小于40uV的仪表放大器,类似AD8226,但是AD8226的失调电压过高。

网友B:
不带补偿的使用图B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带补偿的使用图B

找不到合适的仪表放大器,1℃电压在40uV

楼主:
大家都没有弄过热电偶

网友C: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