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请教下,FPGA IO电平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7-08-21):
FPGA的BANK电压是3.3V

一个1.8V的电平接到 FPGA  IO的输入(高电平1.8V,低电平0V,速度不快,10MHz内),  FPGA能认到这个高电平吗

理论上高电平最小要(3.3V*0.7=2.31),1.8V显然是不够的
但实际上FPGA能认到这个电平

产品已经量产了,前前后后出了几K,之前没发现这个问题,现在发现了,要必要改吗
会不会突然哪天出问题了

有点担心

大家帮我参谋参谋

网友A:
看是哪家FPGA。 Lattice的话,有个输入兼容标准的表格,查查就清楚了。 通常来说,3.3V供电的BANK,1.8,2.5,3.3V的输入信号都是可以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