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保护器件TVS阵列失效短路分析

楼主(2017-08-21):
如附件图中所示,插上USB线缆时,HMI 的TVS阵列烧坏短路,导致PC端USB口保险丝烧坏
我自己分析原因:是否是因为线路上步进驱动器干扰,HMI上累积电荷过多,插上USB线缆的瞬间通过USB线缆放电,导致TVS阵列短路。
有朋友帮忙分析一下吗,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HMI要接大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HMI要接大地了吗?

输入电源地会通过Y电容接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