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关于ARM和FPGA的选择

楼主(2017-08-21):
如果测量一个10Mhz左右变化的的方波信号,是使用STM32测量好还是用FPGA测量好,精度要求最好达到1HZ。各位大佬给点建议,最好说说原因。

网友A:
仅仅是测频率么?
占空比多少?

网友B:
先用FPGA测量再用STM32做后续处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用FPGA测量再用STM32做后续处理

没必要再用STM32了,FPGA有软核处理器。

网友D:
两个都可以,都比较方便。
用ST32的话,用timer/counter,外部信号捕捉方式(外部信号时钟),用精准时钟源计数。
用FPGA的话,类似,用计数器。也需要精准时钟作为基准。
考虑到输出方式,从总开发角度看,用ST稍微快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都可以,都比较方便。
用ST32的话,用timer/counter,外部信号捕捉方式(外部信号时钟),用精准时钟源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再用STM32了,FPGA有软核处理器。

恩,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仅是测频率么?
占空比多少?

对只是测量频率的,占空比百分之50吧,因为是从正弦波转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