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纹波对采样的影响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8-22):
你这噪音都快1V p-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噪音都快1V p-p了。。。。

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
频率很高,LC滤波

网友B:
这么大的纹波在任何频段任何ADC上都是不能忍的。加滤波或者线性稳压。

网友C:
在MOSFET开关管的栅极加大串接的电阻,增大开关转换时间(这样导致开关管损耗增加),可以防止开关波形谐振。从而产生上述的较大纹波。

网友D(2017-09-28):
12位的ADC最小都可以分辨到5个mV以下,你说大不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D:
12位的ADC最小都可以分辨到5个mV以下,你说大不大

可以用软件滤波(递推平均滤波法(又称滑动平均滤波法)),不过这种方法没试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