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步进电机失步检测用什么传感器(编码器)

楼主(2017-08-21):
需要实现的功能很简单,只需要检测是否失步,失了多少步就行。能反馈补偿所失的步数当然是最好,但非必要目的。
请问要达到以上功能用什么传感器最合适,最便宜:霍尔?光电增强型?光电绝对型?价格一般为多少?用的通常是两相四线混合式电机。
我刚接触步进电机,但这个项目比较急,希望能有高人指点交流下,谢谢。

楼主:
哪位兄弟姐妹用过带编码器的步进电机能否把需要的元器件或者模块原理图讲讲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位兄弟姐妹用过带编码器的步进电机能否把需要的元器件或者模块原理图讲讲吗? ...

我公司也想搞这个,还想找公司帮搞 一个L6480的驱动程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公司也想搞这个,还想找公司帮搞 一个L6480的驱动程序呢!

那兄弟你知道有没有只需检测到是否失步并能让电机发现失步就立即停下来的方案吗,不要用到编码器。实在是不太懂电机这一方面。

网友B:
用光电编码器,价格几百吧;

可以买个上海鸣志,上海优爱宝等厂家拆下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兄弟你知道有没有只需检测到是否失步并能让电机发现失步就立即停下来的方案吗,不要用到编码器。实在是 ...

基本上除了类似编码器类的方法外。靠电机芯片没有办法,毕竟无论如何都需要反馈。